[其他ST产品] STM32驱动0.96寸TFT 彩色LCD模块显示

楼主(2023-12-27):
STM32驱动0.96寸TFT 彩色LCD模块显示
小型的彩色LCD模块如一款0.96寸模块,由ST7735S驱动芯片和LCD屏幕组成。STM32通过驱动ST7735S,从而实现对彩色LCD的驱动。

这里将STM32通过硬件SPI驱动0.96寸TFT彩色LCD的参考代码,移植到STM32CUBEIDE开发环境。以STM32G030F6P6为例,可以用于采用ST7735S驱动芯片的其它尺寸LCD屏幕驱动。

LCD模块介绍
LCD的模块特性如下:

楼主:
LCD模块连接
模块的管脚介绍如下:
STM32连接时,采用PA4管脚连接到模块的CS管脚, 采用PA6管脚连接到模块的DC管脚,采用PA12管脚连接到模块的RES管脚,SP1_SCK(PA5)管脚连接到模块的SCL管脚,SPI1_MOSI(PA7)管脚连接到模块的SDA管脚。PA11管脚连接到模块的BLK管脚(LED背光控制)。

楼主:
LCD模块控制方式
字体、图像的输出,都是先使用SPI发送命令+数据,改变某个坐点的颜色值:

发送X坐标命0x2A,发送X坐标值
发送Y坐标命令0x2B,发送Y坐标值
发送填充颜色命令0x2C, 发送颜色值

楼主:
STM32工程配置
首先建立初始工程和时钟配置:

楼主:
配置SPI1为只发送模式:

楼主:
采用DMA方式:

楼主:
配置SPI软件片选和其它控制管脚:

楼主:
保存并生成初始工程文件:

楼主:
STM32工程代码
建立驱动库头文件lcd_st7735.h
/*
*
* For 0.96 inch TFT LCD driven by ST7735S
*
*/
#ifndef _lcd_st7735_h
#define _lcd_st7735_h

#include "main.h"
/* TFT LCD Module Connection:
MODULE          STM32G030F6P6
CS                 PA4
DC(DATA/COMMAND)   PA6
BACK_LED           PA11
RESET              PA12
SCK                PA5 (SPI1 CLK)
SDA                PA7 (SPI1 MOSI)
VCC                3.3V/5V
GND                0V
*/

#define CS_GPIO GPIO_PIN_4
#define CS_GPIO_PORT GPIOA

#define CMD_DATA_GPIO GPIO_PIN_6
#define CMD_DATA_GPIO_PORT GPIOA

#define BACK_LED_GPIO GPIO_PIN_11
#define BACK_LED_GPIO_PORT GPIOA

#define RESET_GPIO GPIO_PIN_12
#define RESE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 CS_GPIO, GPIO_PIN_SET)
#define CS_LOW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 CS_GPIO, GPIO_PIN_RESET)

#define DATA      HAL_GPIO_WritePin(CMD_DATA_GPIO_PORT, CMD_DATA_GPIO, GPIO_PIN_SET)
#define COMMAND   HAL_GPIO_WritePin(CMD_DATA_GPIO_PORT, CMD_DATA_GPIO, GPIO_PIN_RESET)

#define RSTH      HAL_GPIO_WritePin(RESET_GPIO_PORT, RESET_GPIO, GPIO_PIN_SET)
#define RSTL      HAL_GPIO_WritePin(RESET_GPIO_PORT, RESET_GPIO,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H      HAL_GPIO_WritePin(RESET_GPIO_PORT, BACK_LED_GPIO, GPIO_PIN_SET)
#define LEDL      HAL_GPIO_WritePin(RESET_GPIO_PORT, BACK_LED_GPIO, GPIO_PIN_RESET)

//LCD colors used as inversion of RGB565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PURPLE    ~0xF81F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NAVY      ~0x000F
#define DGREEN    ~0x03E0
#define DCYAN     ~0x03EF
#define MAROON    ~0x7800
#define OLIVE     ~0x7BE0
#define LGRAY     ~0xC618
#define DGRAY     ~0x7BEF
#define CYAN      ~0x07FF

//LCD parameters
#define LCD_Width 80
#define LCD_Height 160
#define LCD_X 0x2a
#define LCD_Y 0x2b
#define LCD_XOffset 0x1a  //Adjust to correct display location of left-top point
#define LCD_YOffset 0x00  //Adjust to correct display location of left-top point
#define LCD_CMD 0x2c
#define LCD_DIR 0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width;                        //LCD width
        uint16_t  height;                //LCD height
        uint16_t  id;                        //LCD ID
        uint8_t   dir;                            //LCD direction  0: vertical; 1: horizontal;
        uint16_t  wramcmd;                    //cmd to write gram
        uint16_t  setxcmd;                    //x coordinate
        uint16_t  setycmd;                    //y coordinate
        uint8_t   xoffset;          //x offset
        uint8_t          yoffset;          //y offset
} _lcd_dev;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void tft_init();
void draw_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void TFT_ShowChar(uint16_t x, uint16_t y, char ch, uint16_t back_color, uint16_t font_color, uint8_t font_size);
void LCD_ShowCharNumber(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32_t max_width, uint8_t  number, uint16_t back_color, uint16_t font_color, uint8_t font_size);
void LCD_ShowCharStr(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32_t max_width, char* str, uint16_t back_color, uint16_t font_color, uint8_t font_size);

#endif

楼主:
建立驱动库源文件lcd_st7735.c
#include "lcd_st7735.h"
#include "font.h"
#include <stdio.h>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_lcd_dev  lcddev;

void TFT_WRITE_DATA(uint8_t data)
{
        CS_LOW;
        DATA;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1,&data,1);
        CS_HIGH;
}

void TFT_WRITE_COMMAND(uint8_t command)
{
        CS_LOW;
        COMMAND;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1,&command,1);
        CS_HIGH;
}

void TFT_WRITE_REG(uint8_t reg,uint16_t reg_value)
{
        TFT_WRITE_COMMAND(reg);
        TFT_WRITE_DATA(reg_value);
}

void TFT_WRITE_u16_DATA(uint16_t temp)
{

                uint8_t tempBuf[2];
                tempBuf[0] = temp>>8;
                tempBuf[1] = temp;
                CS_LOW ;
                DATA ;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1,tempBuf, 2);
                CS_HIGH ;
}

//Set of coordinate for start point
void set_windows(uint16_t xStar,uint16_t yStar,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
{
        TFT_WRITE_COMMAND(lcddev.setxcmd);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xStar+lcddev.xoffset);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xEnd+lcddev.xoffset);

        TFT_WRITE_COMMAND(lcddev.setycmd);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yStar+lcddev.yoffset);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yEnd+lcddev.yoffset);

        TFT_WRITE_COMMAND(0X2C);
}

//Clear screen to single color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m;
        set_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
        DATA;
        CS_LOW;

        for(i=0;i<lcddev.height;i++)
                {
            for(m=0;m<lcddev.width;m++)
            {
                    TFT_WRITE_u16_DATA(color);
                        }
                }
        CS_HIGH;
}

//设置方向 默认为横屏幕
void  lcd_set_direction()
{
        lcddev.setxcmd=LCD_X;
        lcddev.setycmd=LCD_Y;
        lcddev.wramcmd=LCD_CMD;
        lcddev.width=LCD_Width;
        lcddev.height=LCD_Height;
        lcddev.xoffset=LCD_XOffset;
        lcddev.yoffset=LCD_YOffset;
        lcddev.dir=LCD_DIR;
}

void tft_init()
{

        RSTL;
        HAL_Delay(100);
        RSTH;
        HAL_Delay(100);

        TFT_WRITE_COMMAND(0x11);
        HAL_Delay(120);

        TFT_WRITE_COMMAND(0xB1);
        TFT_WRITE_DATA(0x01);
        TFT_WRITE_DATA(0x2C);
        TFT_WRITE_DATA(0x2D);

        TFT_WRITE_COMMAND(0xB2);
        TFT_WRITE_DATA(0x01);
        TFT_WRITE_DATA(0x2C);
        TFT_WRITE_DATA(0x2D);

        TFT_WRITE_COMMAND(0xB3);
        TFT_WRITE_DATA(0x01);
        TFT_WRITE_DATA(0x2C);
        TFT_WRITE_DATA(0x2D);
        TFT_WRITE_DATA(0x01);
        TFT_WRITE_DATA(0x2C);
        TFT_WRITE_DATA(0x2D);

        TFT_WRITE_COMMAND(0xB4);
        TFT_WRITE_DATA(0x07);

        TFT_WRITE_COMMAND(0xC0);
        TFT_WRITE_DATA(0xA2);
        TFT_WRITE_DATA(0x02);
        TFT_WRITE_DATA(0x84);
        TFT_WRITE_COMMAND(0xC1);
        TFT_WRITE_DATA(0xC5);

        TFT_WRITE_COMMAND(0xC2);
        TFT_WRITE_DATA(0x0A);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COMMAND(0xC3);
        TFT_WRITE_DATA(0x8A);
        TFT_WRITE_DATA(0x2A);
        TFT_WRITE_COMMAND(0xC4);
        TFT_WRITE_DATA(0x8A);
        TFT_WRITE_DATA(0xEE);

        TFT_WRITE_COMMAND(0xC5);
        TFT_WRITE_DATA(0x0E);

        TFT_WRITE_COMMAND(0x36);
        TFT_WRITE_DATA(0xC8);

        TFT_WRITE_COMMAND(0xe0);
        TFT_WRITE_DATA(0x0F);
        TFT_WRITE_DATA(0x1A);
        TFT_WRITE_DATA(0x0F);
        TFT_WRITE_DATA(0x18);
        TFT_WRITE_DATA(0x2F);
        TFT_WRITE_DATA(0x28);

        TFT_WRITE_DATA(0x20);
        TFT_WRITE_DATA(0x22);
        TFT_WRITE_DATA(0x1F);

        TFT_WRITE_DATA(0x1B);
        TFT_WRITE_DATA(0x23);
        TFT_WRITE_DATA(0x37);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0x07);
        TFT_WRITE_DATA(0x02);
        TFT_WRITE_DATA(0x10);

        TFT_WRITE_COMMAND(0xe1);
        TFT_WRITE_DATA(0x0F);
        TFT_WRITE_DATA(0x1B);
        TFT_WRITE_DATA(0x0F);

        TFT_WRITE_DATA(0x17);

        TFT_WRITE_DATA(0x33);
        TFT_WRITE_DATA(0x2C);

        TFT_WRITE_DATA(0x29);

        TFT_WRITE_DATA(0x2E);
        TFT_WRITE_DATA(0x28);
        TFT_WRITE_DATA(0x30);

        TFT_WRITE_DATA(0x30);

        TFT_WRITE_DATA(0x39);
        TFT_WRITE_DATA(0x3F);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0x07);
        TFT_WRITE_DATA(0x03);
        TFT_WRITE_DATA(0x10);

        TFT_WRITE_COMMAND(0x2A);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0x7F);

        TFT_WRITE_COMMAND(0x2B);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DATA(0x9F);

        TFT_WRITE_COMMAND(0xF0);
        TFT_WRITE_DATA(0x01);
        TFT_WRITE_COMMAND(0xF6);
        TFT_WRITE_DATA(0x00);

        TFT_WRITE_COMMAND(0x3A);
        TFT_WRITE_DATA(0x05);
        TFT_WRITE_COMMAND(0x29);
        lcd_set_direction();

        TFT_WRITE_REG(0x36,(1<<3)|(1<<6)|(1<<7));

        TFT_WRITE_COMMAND(0xc0);
        TFT_WRITE_DATA(0x0A);

        lcd_clear(0xffe0);
        LEDH;
}

//Display point in (x, y) with color
void draw_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
        set_windows(x,y,x,y);
        TFT_WRITE_u16_DATA(color);
}

//Display ch (char type) in (x, y) with back_color, front_color and front_size. font.h is essential.
void TFT_ShowChar(uint16_t x, uint16_t y, char ch, uint16_t back_color, uint16_t font_color, uint8_t font_size)
{
        int i = 0, j = 0;
        uint8_t temp = 0;
        uint8_t size = 0;
        uint8_t t = 0;

         if((x > (LCD_Width - font_size / 2)) || (y > (LCD_Height - font_size)))
                 return;

         set_windows(x, y, x + font_size/2 - 1, y + font_size - 1);

         ch = ch - ' ';

         if((font_size == 16) || (font_size == 32) )
         {
                        size = (font_size / 8 + ((font_size % 8) ? 1 : 0)) * (font_size / 2);

                        for(i = 0; i < size; i++)
                        {
                                        if(font_size == 16)
                                                temp = asc2_1608[ch][i];
                                        else if(font_size == 32)
                                                        temp = asc2_3216[ch][i];
                                        else
                                                        return;

                                        for(j = 0; j < 8; j++)
                                        {
                                                        if(temp & 0x80)
                                                                {

                                                                        TFT_WRITE_u16_DATA(font_color);
                                                                }
                                                        else
                                                        {

                                                                TFT_WRITE_u16_DATA(back_color);
                                                        }
                                                        temp <<= 1;
                                        }
                        }
         }
         else if(font_size == 12)
         {
                        size = (font_size / 8 + ((font_size % 8) ? 1 : 0)) * (font_size / 2);

                        for(i = 0; i < size; i++)
                        {
                                  temp = asc2_1206[ch][i];

                                        for(j = 0; j < 6; j++)
                                        {
                                                        if(temp & 0x80)
                                                        {
                                                                TFT_WRITE_u16_DATA(font_color);
                                                        }
                                                        else
                                                        {
                                                                TFT_WRITE_u16_DATA(back_color);
                                                        }

                                                        temp <<= 1;
                                        }
                        }
         }
         else if(font_size == 24)
         {
                        size = (font_size * 16) / 8;

                        for(i = 0; i < size; i++)
                        {
                                  temp = asc2_2412[ch][i];
                                        if(i % 2 == 0)
                                                        t = 8;
                                        else
                                                        t = 4;
                                        for(j = 0; j < t; j++)
                                        {
                                                        if(temp & 0x80)
                                                        {

                                                                TFT_WRITE_u16_DATA(font_color);
                                                        }
                                                        else
                                                        {

                                                                TFT_WRITE_u16_DATA(back_color);
                                                        }

                                                        temp <<= 1;
                                        }
                        }
         }
         else
                 return;
}

//Display str (string type) in (x, y) with back_color, front_color and front_size under max_width. font.h is essential.
void LCD_ShowCharStr(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32_t max_width, char* str, uint16_t back_color, uint16_t font_color, uint8_t font_size)
{

        max_width += x;

        while((*str <= '~') && (*str >= ' '))
        {
                        if(x >= max_width)
                        {
                                        break;
                        }

                        TFT_ShowChar(x,y,*str,back_color, font_color,font_size);
                        x += font_size / 2;
                        str++;
        }
}

//Display number (byte type) in (x, y) with back_color, front_color and front_size under max_width. font.h is essential.
void LCD_ShowCharNumber(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32_t max_width, uint8_t  number, uint16_t back_color, uint16_t font_color, uint8_t font_size)
{
        char number_ascii[10];

        sprintf(number_ascii,"%d",number);

        LCD_ShowCharStr(x,y,max_width,number_ascii,back_color,font_color,font_size);
}

楼主:
建立字体文件font.c
#ifndef __FONT_H
#define __FONT_H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PC2LCD2002取模方式设置:阴码+逐行式+顺向+C51格式
//总共:3个字符集(12*12、16*16、24*24和32*32),用户可以自行新增其他分辨率的字符集。
//每个字符所占用的字节数为:(size/8+((size%8)?1:0))*(size/2),其中size:是字库生成时的点阵大小(12/16/24/32...)

//12*12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06[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0x20,0x00,0x00},/*"!",1*/
{0x28,0x28,0x5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50,0x50,0xF8,0x50,0x50,0xF8,0x50,0x50,0x00,0x00},/*"#",3*/
...
};

//16*16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608[95][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10,0x10,0x00,0x00},/*"!",1*/
{0x00,0x12,0x24,0x24,0x4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12,0x12,0x12,0x7E,0x24,0x24,0x24,0x7E,0x24,0x24,0x24,0x00,0x00},/*"#",3*/
...
};

//24*24 ASI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2412[95][4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0,0x06,0x00,0x06,0x00,0x06,0x00,0x06,0x00,0x06,0x00,0x06,0x00,0x02,0x00,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0,0x06,0x00,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00,0x06,0x60,0x06,0x60,0x0C,0xC0,0x19,0x80,0x11,0x00,0x2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40,0x08,0x40,0x08,0x40,0x08,0x40,0x7F,0xE0,0x7F,0xE0,0x10,0x40,0x10,0x80,0x10,0x80,0x10,0x80,0x10,0x80,0x7F,0xE0,0x7F,0xE0,0x20,0x80,0x20,0x80,0x20,0x80,0x2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
...
};

//32*32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3216[95][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1,0xC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80,0x03,0xC0,0x03,0xC0,0x01,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00,0x03,0x18,0x07,0x38,0x07,0x38,0x0E,0x70,0x0C,0x60,0x18,0xC0,0x31,0x80,0x2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8,0x04,0x08,0x04,0x08,0x04,0x08,0x04,0x08,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18,0x30,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
...
};
#endif

楼主:
main.c实现简单输出字符和画线,代码采用节约空间的编译方式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lcd_st7735.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spi1_tx;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SPI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SPI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tft_init();
  lcd_clear(WHITE);

  TFT_ShowChar(0, 0, 'A',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16, 'B',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32, 'C',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48, 'D',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64, 'E',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80, 'F',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96, 'G',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112, 'H',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128, 'I', BLUE, YELLOW, 16);
  TFT_ShowChar(0, 144, 'J', BLUE, YELLOW, 16);

  LCD_ShowCharStr(40, 32, 80, "HELLO", YELLOW, BLACK, 16);
  LCD_ShowCharNumber(48,64,128,20,YELLOW,BLACK,12);
  LCD_ShowCharNumber(60,64,128,22,YELLOW,BLACK,12);

  TFT_ShowChar(64, 84, 'Y', BLUE, OLIVE, 32);

  for(uint8_t i=32;i<80;i++)
  {
          draw_point(i, 128, PURPLE);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Div = RCC_H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RCC_PLLM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SPI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SPI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1 */
  /* SPI1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1.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2 */

}

/**
  * Enable DMA controller clock
  */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1_Channel2_3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2_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2_3_IRQn);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GPIO_PIN_6,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4 PA6 PA11 PA1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6|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网友A:
楼主这个工程详细,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