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些芯片需要配置一个写好数据的EEPROM工作,可以先用单片机写好用吗

楼主(2023-12-27):
有一个收音机芯片,需要挂载一个EEPROM,里面写入参数,那么可以用单片机做个工具实现烧写EEPROM吗

网友A:
做个烧录器,不用焊接就可以烧录的。

网友(2024-02-28):
飞线烧录进去后再焊接。

网友B:
肯定是可以啊,相当于自己做一个烧写器

网友C:
可以先烧录然后再焊接

网友D:
当然可以的啊,因为都是eeprom的嘛

网友E:
选择一款具有足够的GPIO口和SPI/I2C等通信接口的单片机,以便与EEPROM进行通信

网友F:
其实将EEPROM连接到单片机的SPI/I2C接口,并根据EEPROM的规格书正确连接引脚上就行,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网友G:
我觉得这么做比较麻烦啊,不如用专用的烧录器了,简单

网友H:
这种编写控制程序其实就是往eeprom里存数据的嘛,没问题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实现方式会受到所选单片机和EEPROM的型号、通信接口、规格要求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J: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需要仔细阅读单片机和EEPROM的规格书,以确保设计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K:
没问题的,但是这种时序得找好,不然烧录会容易失败

网友L:
直接用那种烧录模块去搞吧,简单些

网友M:
单片机不就是做这种事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