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摸库的使用

楼主(2023-12-29):
1、T1 库与 T2 库的区别;

2、高灵敏度触控和高可靠性触控应该怎样选择;

3、触摸库如何获取;

4、触摸库 S 和 L 的区别;

5、触摸芯片的触控库占用了多少空间;

6、触摸库应用指南获取;

触摸库相关问题

1、T1 库与 T2 库的区别?

      T1 库一般应用于弹簧按键,T2 库一般应用于有隔空需求的按键,建议优先选用 T1 库, 一般选择 T1 库基本都可以满足,特殊情况再考虑使用 T2 库,主要差异在于 T1 库可以出 组合按键,但是临键间的影响需要小于 50%,T2 库不能出组合按键,但是临键间的影响可 以适应到 70%,另外触摸按键个数小于 3 个的应用需要使用 T1 库,T2 库只支持 3 个或 3 个以上的触摸按键个数应用。

2、高灵敏度触控和高可靠性触控的区别?

      高可靠触控是赛元上一代触控电路,高灵敏度的触控原理更加先进,使用的人数也更多, 建议优先选择高灵敏度触控。

3、触摸库如何获取?

      赛元的每一个系列的芯片都有单独的触摸库,使用触摸功能时需要使用对应型号的触摸 库,不要将触摸库混用,触控库的获取请到赛元网站(http://www.socmcu.com),“工具与 软件”-“资料汇总”-“易码魔盒”,下载易码魔盒工具,安装好软件后打开软件选择对应芯片 型号和对应触控例程便可以获得对应触控库。

4、触摸库 S 和 L 的区别?

      触摸库的编译模式分为 S 和 L 两种,S 表示编译模式为 small,L 表示编译模式为 large, 在触摸库文件的命名中都有写明编译模式为 S 或者 L,如果是触摸库文件的命名中没有写 明编译模式是 S 还是 L,则此触摸库文件的编译模式为 S,客户需要查看 keil 中的设置 Option for Target 'Target 1'>Target>Memory Model 查看编译模式的设置是否与触摸库 文件的编译模式一致。

5、触摸芯片的触控库占用了多少空间?

触摸库大概占用了 3.5K 左右的 ROM 空间,触摸资料里面有提供触摸例程,在 keil 上编译 触摸例程,编译结果可以看到 code 大小。

网友A:
这样太分散了是不是不方便管理和使用?统一库应该最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