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SPIM和QSPI功能

楼主(2023-12-28):
雅特力的AT32,部分型号比如AT32F403/403A/413/407等,支持SPIM功能,最大支持16MB地址空间,起始地址0x08400000,占据bank3。它的作用就是把外部SPI FLASH映射到MCU的地址空间中,大大简化SPI FLASH的访问速度和便捷性。比较可惜的是SPIM接口只支持SPI FLASH,不支持PSRAM。

SPIM接口使用的管脚如下,注意这些管脚并不是某个特定的SPI接口,是专有的。幸运的是这些管脚都在PA和PB端口,小到QFN-32的AT32F413都能用。

NSS:PA8
SCK:PB1
IO0:PA11,可以映射到PB10
IO1:PA12,可以映射到PB11
IO2:PB7
IO3:PB6
其它注意事项:

只允许32位操作
使能GPIOA和GPIOB的时钟
AFIO_MAP2使能SPIM
设置FLASH_SELECT选择FLASH类型
使用KEY解锁SPIM,然后检查是否解锁成功
加密密钥地址0x1FFFF820-0x1FFFF82F,共16个字节,128位,全部为0xFF表示不加密。FLASH_DA为加密分界区,0x08400000到0x08400000+FLASH_DA为加密区,剩下的为明文区。SPIM运行频率为 AHB的一半,200M主频,SCLK就是100M了,配合4线SPI,理论速度有50MB/s,也非常快了。

SPIM不支持PSRAM的遗憾在AT32F435得到了解决。AT32F435上升级到双QSPI,支持地址映射,可以连接SPI FLASH和PSRAM。

QSPI1的管脚分配:

QSPI1_IO3:PA1,PB3,PC5,PD13,PF6,PG14
QSPI1_IO2:PA15,PE2,PC4,PC8,PF7,PG9
QSPI1_IO1:PA7,PB10,PF9,PH3
QSPI1_IO0:PA6,PB0,PB11,PC9,PF8,PH2
QSPI1_SCK:PB1,PB2,PD3,PF10
QSPI1_CS:PB6,PB9,PB10,PC11,PG6
QSPI2的管脚分配:

QSPI2_IO3:PA3,PE10,PG11
QSPI2_IO2:PA5,PE9,PG10
QSPI2_IO1:PB7,PC3,PE8,PG12
QSPI2_IO0:PB0,PE7
QSPI2_SCK:PB1,PG13
QSPI2_CS:PB8,PG8
从管脚分配来看,由于PA和PB都影射了两个QSPI的管脚,因此LQFP-48这样的小封装也能使用QSPI接口。两个QSPI接口,一个外扩SPI FLASH,一个外扩PSRAM,从此MCU上存储空间不再是事儿。

网友A(2024-02-02):
SPIM最大地址段为0x08400000-0x093FFFFF(16MB),是AT32 MCU独有的一种Flash访问方式

网友B:
SPIM仅允许按字(32bit)或者半字(16bit)操作,在执行读、编程、擦除SPIM前,必须首先执行初始化及解锁操作

网友C:
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Flash作为AT32 MCU的外挂Flash

网友D:
SPIM有别于片上Bank1/Bank2,用户可根据具体需求选择是否开启

网友E:
SPIM在AT32不同系列产品及不同封装上,可能使用的pin有所不同

网友F:
SPIM擦除分为Mass Erase和Sector Erase,每个sector固定为4KB,在AT32的BSP中已经封装成库函数,用户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G(2025-09-11):
引用 网友A:
SPIM最大地址段为0x08400000-0x093FFFFF(16MB),是AT32 MCU独有的一种Flash访问方式

读取速度可以达到多少MB/s?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PIM擦除分为Mass Erase和Sector Erase,每个sector固定为4KB,在AT32的BSP中已经封装成库函数,用户可以直 ...

AT32F403A的SPIM读取速度可以达到多少MB/s?

网友H:
SPIM与QSPI的核心区别在于数据线和模式灵活性。
SPI:标准4线(CS,SCK,MOSI,MISO),全双工,通用性强,常用于控制外设。
QSPI:数据线扩展至6线(4条数据IO),工作在内存映射模式时,CPU可像读取内存直接访问Flash内容,极大提高读取效率,专为扩展大容量存储设计。

网友I:
SPIM接口的管脚配置和操作步骤都很清晰,这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可以减少开发时间。

网友J(2025-10-16):
AT32F435上升级到双Q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