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目前蓝牙技术的距离极限是多少

楼主(2023-12-27):
目前可购买到的蓝牙芯片,在设计合理的情况下,最远可以传输多远

网友A:
几百米没有问题。将天线搞大。

网友B:
还是需要看具体的应用场景

网友C:
理论值很高,实际基本都是百米以内吧

网友D:
定向天线据说单位能上公里

网友E:
也就几百米就极限了吧

网友F(2025-10-20):
目前蓝牙技术的距离极限因技术类型而异。传统蓝牙低功耗技术通信距离一般为 10-30 米,而蓝牙 5.0 协议中引入的 Bluetooth LE Long Range 技术,在实际户外环境下通信距离可扩展至 1 公里,理想环境下最远可达 2 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