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科剃须刀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23-12-27):
#申请原创#
@21ic小可爱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023马上就要过去了,又要迎来崭新的2024年了。
老丈人的剃须刀不好用了,跟我说冲不住电了,只能一边充一边用,我讲我给你整整,然后直接某宝下单一颗14500锂电池,为啥我知道里面是14500,因为我之前的也换了,我跟他是同款的型号,电池寿命大概有四五年左右了,今天到手电池,开整。
先看下型号为飞科FS375,正面一个启动按键,带屏幕的,背部一个往复剃刀,背后参数,一个可水洗标志,输入功率5W,直流5V,充电时间1小时。

刀头已经泡酒精里,清洗了好久,老人使用,一般用完就把里面的胡须倒掉,基本不会清理,剃须刀头,全是油灰,用一字螺丝刀清理好久。
清理完后,所有动作部分加注润滑油。

先拆下背部螺丝,剃刀底部也有一颗螺丝。
拆下后壳,还有一个防水盖,用6颗螺丝固定,中间有防水胶圈,取下防水盖,一颗电池,还带缓冲棉。结构很简单,电池,主板,马达。

电池固定的很结实,两端用镍片链接的。

三个旋转刀头,可以按下去,正面的一颗按键,也是防水处理,屏幕上显示,时间,本次使用时间,充电中,已充满,可用时间,长按3秒解锁,安全锁已锁定,还有请清洗,充电,锁的图标。

电池到货,拆下原来的,原装电池,是飞科品牌自己的,14500,800毫安3.7V,电池是一点电也充不进去,断电直接不亮。
电池取下来,我没有点焊机,直接用钳子取下来的,准备用烙铁焊接上。

拆下电池看到主板,底部是充电部分,中间一颗芯片是驱动屏幕的。

充电部分,空间太小,基本都是用的贴片, 端子进来,通过两根线直接焊接主板上。

芯片型号是MC20P8224,741一颗4K高速低压的8位单片机,包含CPU core  RAM 计时器/PWM,中断,看门狗计时器,12位ADC,输入输出端口,震荡电路。
12位ADC。提供更高精度。
。内部晶振高达16MHZ,运行速度更高。
可烧写2次,ROM实际实用4K/次。

马达部分,型号为 JFF-260PC-2395V,制造商为浙江金达电机电器,第一次看到MADE IN JINDA ,之前不都是made in china 吗?他这个制造金达,应该是MADE BY JINDA 。。。。。
马达部分取不下来,需要在正面的软胶部分下手,就不展示了。

看下主板正面,一块大焊锡固定镍片,上面一颗按键,一个电感,电感旁边不确定是不是蜂鸣器,工作时有响声的,滴滴的,不然就是集成屏幕总成里面。

买的两节电池,型号能对上,14500,4800毫瓦时,3.7V,某宝的,几块钱一节,直接焊锡搞上,装回去。

这个电芯是真轻,原装的20克,这个才13克,不过充满电后,我开机试试,显示剩余90分钟,开启后20分钟,提示剩余60分钟,凑合用吧。
今晚上给丈人送去了,他用着还可以,我同事刚开始跟我讲,不是让你修,是准备让你给买个新的吧,我说算了,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年。这个当时也是花200多买的。大家觉的这个用料值不值。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我也给老丈人换过飞科电池,是两节的那种.呵呵

网友B:
lz有心人,老丈人应该满意吧。机器满血复活了

网友C:
应该送个新的

网友D:
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心人,老丈人应该满意吧。机器满血复活了

能用就好,很满意

楼主:
要是刚结婚那几年,可以换。现在凑合用吧,哈哈

网友E:
这东东看似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F:
啊,我那个飞利浦的剃须刀也是充不上电了,看来我也得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啊,我那个飞利浦的剃须刀也是充不上电了,看来我也得拆了。

拆吧,修一下比买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