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想学习开关电源,画几种拓扑电路来熟悉一下。各位前辈有什么建议?

楼主(2023-12-28):
毕业两年了,想学习一下基本拓扑,各位大佬能给点建议从哪些项目入手吗?比如说输入输出多少,功率多少什么的。万分感谢!
拓扑 13册

                  tyw  注

网友A(点评):
论坛里找找@tyw 前辈,他那里有不少资料。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客气了,我们都应该感谢分享资料的坛友。

网友B:
正激反激,还有啥

网友C:
先学射频基础

楼主:
为什么先学射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先学射频?

许多理由: 做 EMI/EMC 认证,提高效率,减小尺寸,降低成本....
也是三脚猫与老师傅的分水岭。电工与社工的工资区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许多理由: 做 EMI/EMC 认证,提高效率,减小尺寸,降低成本....
也是三脚猫与老师傅的分水岭。电工与社 ...

哦哦,那应该也是后面才需要跟进的,毕竟我现在连拓扑都没有掌握。还是感谢大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那应该也是后面才需要跟进的,毕竟我现在连拓扑都没有掌握。还是感谢大哥! ...

一开始不学,等变成浆糊再学来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不学,等变成浆糊再学来不及了。

这样啊,好吧。有建议的资料学习吗?大学里学过微带线、smith原图之类的,但是和实际还是有很大差距,简单来说就是看不懂,忘掉的差不多了。

网友C:
那就复习微带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好吧。有建议的资料学习吗?大学里学过微带线、smith原图之类的,但是和实际还是有很大差距,简 ...

也许你忘的是线性代数与复变函数。

网友D:
做电源不容易吧,我主要做数字电路FPGA相关的控制通信方面的,电源也想涉猎但是貌似水很深的样子想想还是放弃了

网友E:
把彩电电源搞明白就可以了,其它都扯。

网友F(2024-01-29):
现在电源开发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学习过程,避免从业焦虑,市面上已经有不需要逐行去写代码的大功率电源芯片,PPEC入门很容易,资料指导丰富,可大大加速开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