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的内核时钟可以输出吗

楼主(2023-12-28):
能否使用单片机的时钟系统输出可调时钟信号?比如内核96Mhz的时钟能否输出,对IO的速度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A:
感觉如果想要直接输出内核时钟应该是不能够的

网友B:
这个高的速度的话  估计普通的io口是输出不了的吧

网友C:
我感觉这也受限于引脚的反应速度

网友D:
感觉不行

网友E:
这个是不能够直接输出的

网友F(2024-01-29):
可能会受限制

网友G:
一般没有内核时钟输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