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一文带你认识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

楼主(2023-12-28):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是什么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是一种用于测量电流的设备,它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该探头由一个或多个绕组组成,每个绕组都包裹在一个磁性的环形芯上。当被测电流通过绕组时,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会在芯上产生一个与电流成正比的磁场。
  通过将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与测量仪器连接,可以测量电流的大小和方向。当电流通过探头时,探头中的绕组感受到磁场的变化,从而在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动势。测量仪器可以通过检测这个感应电动势来确定电流的数值。

  我们先来看看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的工作原理
  罗氏线圈背后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法拉第定律的,闭合电路中感应的总电动势与连接该电路的总磁通量的时间变化率成正比。
  罗氏线圈类似于交流电流互感器,因为电压被感应到二次线圈中,该二次线圈与流经隔离导体的电流成正比。关键的区别在于,罗氏线圈有一个空气芯,而不是电流 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依靠高磁导率的钢芯与二次绕组进行磁性耦合。空芯设计具有较低的插入阻抗,从而实现了更快的信号响应和非常线性的信号电压。
  在载流导线周围环形放置一个空芯线圈,交流电流产生的磁场在线圈中感应电压。罗氏线圈产生的电压与线圈回路封闭的电流的变化率(导数)成正比。然后对线圈电压进行积分,以便探头提供与输入电流信号成比例的输出电压。

  何种场合更适合使用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适用于高速瞬变、功率设备的脉冲电流或50、60Hz的PLC正弦电流。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有一个灵活的夹式传感器线圈,可以很容易地缠绕在载流导体上进行测量,并且可以测量非常大的电流,也不会增加传感器的尺寸。
  目前,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电流探头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电子设备和实验室等领域中对电流进行测量和监测的场合。它具有非接触式测量、高精度、大量程和快速响应等优点,因此在许多应用中被认为是一种可靠和方便的电流测量解决方案。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典型的应用包括:
  50/60Hz工频电流测量
  测量电流中的谐波成份
  MOSFET,IGBT芯片等管脚电流测试
  测量电力电子中的负载电流及高次谐波电流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的优势
  1、使用非常灵活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轻巧的夹式传感器线圈很灵活,很容易缠绕在导体上,可以很容易地插入电路中难以触及的部件中。其具有出色的性能与精湛的设计,钳体纤细灵活,线圈截面直径可以达到1.6mm,轻松穿过芯片管脚间距狭小的半导体器件(如TO-220,TO-47)。

  2、带宽高,适合测量MOSFET的Id电流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带宽往往达到30MHz以上,这使得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能够测量变化非常迅速的电流信号。具备出色的高频特性,能够轻松应对高速信号和快速变化的电流波形,帮助您测量MOSFET的Id电流时观察到高频谐波成份(图中波形震荡部分)。

  3、 无须破坏导体,对被测对象干扰几乎为零
  由于具有低插入阻抗,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从待测设备中抽取的电流极小。因为探头到被测设备中的阻抗只有几微微亨利,对被测电路仅有几个 pH 值的等效值。

  4、 出色的线性度
  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不含磁饱和元件,拥有出色的线性度,无磁芯饱和现象,没有发热的烦恼;在量程范围内,系统的输出信号与待测电流信号一直是线性的,使得其精度不会随电流大小而发生变化;
  除了罗氏线圈电流探头,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探头类型,需要根据不同的应用领域选择合适的探头工具,助力您的测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