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无刷电机的波形不正常,电流增大

楼主(2023-12-28):
自己做了一个无刷电机驱动板,采用无感方案,过零检测采用电阻网络进比较器输出3路过零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检测到过零信号后没有延迟30度而是直接换相。

示波器的2、3、4通道分别是电机的U、V、W三相的波形。
上图是一开始正常工作的波形,此时电流约6.5A;工作大约30秒后就会变成下图这样子,然后此时电流就会增大到8.7A左右,转速倒是没有变化。

我手上现有3只不同的无刷电机,这3只电机(分别编号1,2,3)在同一块板子上测试,就有3号电机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但是3号电机用别人的无刷驱动板则没有问题。所以可以肯定是自己的板子或程序方面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图2的现象是换相超前或滞后导致的吗?

网友A:
可能是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B:
轴承损坏

网友C:
电源电压过高

网友D:
电机缺相

网友E:
估计这样分压不太对,建议去掉C5\R7,将R1\R3\R5移到R2\R4\R6的右边,去掉C7\C3\C2.

网友F:
R2\4\6\8\9\10 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R2\4\6\8\9\10 精度?

1% 精度

楼主:
示波器CH1是外部用于控制电机转速的PWM信号,不是过零信号,请忽略CH1的波形。

网友G:
楼主的意思只有3号电机有类似问题?3个电机参数都一样么,转动惯量都一样么?实际转起来的转态呢这些都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只有3号电机有类似问题?3个电机参数都一样么,转动惯量都一样么?实际转起来的转态呢这些都可以 ...

是的,只有3号电机有类似的问题。电机的参数不清楚,进一步测试发现是控制转速的外部PWM信号在变化时就会出现这种故障波形;如果外部的PWM占空比恒定(意味着电机的目标转速恒定)那么波形是正常的。看起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