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 ADC配置详解

楼主(2023-12-28):
标题STM32Cubemx ADC配置详解

ADC独立模式

所谓独立模式,在一个管脚上只有一个ADC采集该管脚的电压。

楼主:
ADC双重模式

楼主:
所谓两重模式,就是ADC1_IN0,ADC2_IN0在同一管脚上,采集的是同一管脚上的电压。

楼主:
ADC三重模式

楼主:
所谓三重模式,ADC1_IN0,ADC2_IN0,ADC3_IN0在同一管脚上,采集的是同一管脚上的电压。

楼主:
Parameter Settings
一、 ADCs_Common_Settings

Mode: 设置ADC 工作模式(独立模式或多重模式)
独立模式
<1> Independent mode ADC1 和ADC2 工作在独立模式
双重模式
<2> Dual regular simultaneous + injected simultaneous mode ADC1 和ADC2 工作在同步规则模式和同步注入模式
<3> regular regular simultaneous + alternate trigger mode ADC1 和ADC2 工作在同步规则模式和交替触发模式
<4> Dual injected simultaneous mode only ADC1 和ADC2 工作在同步注入模式
<5> Dual regular simultaneous mode only ADC1 和ADC2 工作在同步规则模式
<6> Dual interleaved mode only ADC1 和ADC2 工作在交叉模式
<7> Dual alternate trigger mode only ADC1 和ADC2 工作在交替触发模式
三重模式
<8> Triple combined regular simultaneous + injected simultaneous mode 工作在同步规则模式和同步注入模式
<9> Triple combined regular simultaneous + alternate trigger mode 工作在同步规则模式和交替触发模式
<10> Triple injected simultaneous mode only ADC1 和ADC2 工作在同步注入模式
<11> Triple regular simultaneous mode only ADC1 和ADC2 工作在同步规则模式
<12> Triple interleaved mode only ADC1 和ADC2 工作在交叉模式
<13> Triple alternate trigger mode only ADC1 和ADC2 工作在交替触发模式

DMA Access Mode :(DMA)直接存储器存取访问模式(在多重模式下才有此项)

Delay between 2 sampling phases: 2个抽样阶段的延迟(在多重模式下才有此项)

楼主:
二、 ADCs _Settings
<1> Clock Prescaler ADC的时钟分频数
<2> Resolution 分辨率(意思是AD位数)
<3> Data Alignment ADC 数据向左边对齐还是向右边对齐
<4> Scan Conversion Mode ADC工作在扫描模式(多通道)还是单次(单通道)模式。可以设置这个参数为ENABLE 或者DISABLE。
<5>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ADC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可以设置这个参数为 ENABLE或者DISABLE 。
<6> Dis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ADC模数转换工作在不连续模式(单次模式)。可以设置这个参数为 ENABLE或者DISABLE 。
<7> DMA Continuous Requests DMA连续请求
<8> End of Conversion Selection 转换选择结束

楼主:
三、 ADCs_Regular_ConversionMode (规则通道转换模式)
<1> Number of Conversion ADC转换的通道数量
<2>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Source ADC外部触发转换源
<3>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Edge ADC外部触发转换边沿(意思是上升沿/下降沿触发)

楼主:
四、 Rank
<1> Channel ADC转换通道
<2> Sampling Time ADC转换时间

楼主:
五、 ADC_Injected_ConversionMode(注入通道转换模式)
<1> Number of Conversion ADC转换的注入通道数
注入通道数不为0时,才有下面的配置项
<2> External Trigger Source ADC外部触发转换源
<3> External Trigger Edge ADC外部触发转换边沿(意思是上升沿/下降沿触发)
<4> Injected Conversion Mode ADC注入转换通道模式

楼主:
六、 Rank(ADC_Injected_ConversionMode的(Number of Conversion )ADC转换的注入通道数不为0时,才能配置注入通道的其他参数)
<1> Channel ADC转换通道
<2> Sampling Time ADC转换时间
<3> Injected Offset ADC注入通道的偏值

楼主:
七、 WatchDog
<1> Enable Analog WatchDog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