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集电位器电压,生成PWM--STM32Cube配置RCC

楼主:
AD, ADC, PWM, ST, STM
开发板:NUCLEO-G071RB

MCU:STM32G071RBT6,ARMcortex-M0架构,单核32bit,64MHz,SRAM36KB,FLAHS128KB

NUCLEO-G071RB | Mbed

NUCLEO-G071RB - 采用STM32G071RB MCU的STM32 Nucleo-64开发板,支持Arduino和ST morpho连接 - 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

完成一个电位器-ADC-PWM-LED的控制回路,从而通过电位器旋钮改变LED亮度

一.基础配置
1.配置RCC时钟树
使用STM32CubeMX进行时钟源RCC配置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内部时钟或外部时钟。

HSE:高速外部

LSE:低速外部

HSI:高速内部

LSI:低俗内部

当程序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时,通常使用外部时钟。

Disable:禁用外部时钟
BYPASS Clock Resource:外部有源晶振(旁路时钟源)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外部无源晶振(陶瓷晶振)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外部无源晶振(陶瓷晶振)

无源晶振应用场景比较多,无需外部供电。对于Crystal/Ceramic Resonator(晶体/陶瓷晶振),就是外部晶振,一般我们用的都是这个模式。可以看到时钟是“双向”的。

楼主(2023-12-28):
BYPASS Clock Resource:外部有源晶振(旁路时钟源)
BYPASS Clock Source有源晶振(旁路时钟源)顾名思义,需要外部供电,由一个引脚输出固定频率波形。
当修改成旁路时钟源模式时,可以在Clock Configuration中看到这个时钟是由外部输入的。

楼主:
Disable:禁用外部时钟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不论是Disable,BYPASS Clock Source,Crystal/Ceramic Resonator模式,都可以选用HSI/LSI作为时钟源,所以如果需要用到内部振荡器做时钟源可以直接把这里设为Disable。

楼主:
2.配置工程选项

楼主:
3.配置通信串口
该开发板默认USB-STLINK为串口2与上位机通信,用于打印采集的ADC值

楼主:
二.配置ADC与PWM输出,并打印到串口
STM32G071的ADC介绍
ADC英文名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模数转换器,它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按照其转换原理主要分为逐次逼近型、双积分型、电压频率转换型三种。

查阅STM32G071的芯片手册可知,该芯片只有1个逐次逼近型ADC,可配置12/10/8/6bit分辨率
19个通道IN0~IN18,IN12为内部温度Vts,IN13为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IN14为电源电压监视Vbat
ADC 的结果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方式存储在16位数据寄存器中。

楼主:
ADC具有模拟看门狗特性,可以使用程序检测输入电压是否超出用户定义的阀值上限或者下限。

楼主:
1.单通道轮询
配置ADC1
该开发板只有一个ADC1

在HCLK处输入其时钟最高频率64,按回车,其余时钟会自动配置好,一般情况下无需改动

楼主:
这里采用ADC1的通道0,若开启连续采样模式, 开启ADC采样后会连续采样,此时需要手动关闭
    HAL_ADC_Start(&hadc1);                   //连续模式,每次开启ADC需要手动关闭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10);   //等待转换完成,10为等待时间
    HAL_ADC_Stop(&hadc1);
    ADC1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3.3v  -   1111 1111 1111  - 100% = 1000/1000
    ADC1_volt = ADC1_value * 3.3/4096;       //0     -   0               - 10%  = 100/1000

楼主:
否则每次开启ADC采样后只进行一次采样,不需要手动关闭HAL_ADC_Stop();

ADC频率为64/2 = 32MHz = 31.25ns
分辨率设置12bit
右对齐方式存储

楼主:
采样时间1.5个周期

TCONV(转换时间) = 采样时间(设置采样周期SampleTime)+ 12.5个周期,其中12.5个周期是采集12位AD时间,是固定的。
采样一次需要31.25ns * 14 = 4.375us

楼主:
可知ADC1/0的引脚位置为PA_0

楼主:
配置定时器TIM2
采用TIM2通用定时器,设置PWM生成模式
该项目中频率自定义,占空比根据采样电压转换

fTIM = 64MHz / 6400 = 10kHz -100ns
fPWM = 10kHz / 1000 = 10Hz -100ms

楼主:
如果PWM频率太低,则降低分频值

fTIM = 64MHz / 64 = 1MHz - 1us
fPWM = 1MHz / 1000 = 1kHz - 1ms

比较输出,PWM1向上计数模式下
默认输出高电平,计数器CNT++,直到CNT>CCR捕获比较值,输出低电平,

楼主:
使用的函数
配置定时器TIM-比较输出pwm

楼主:
先获取AD值,然后计算采样电压,再转换成占空比

楼主:
然后通过改变比较值,来改变占空比

函数重定向以后使用print打印数据到串口

楼主:
单通道中断
配置ADC1
使用连续采样模式,采样转换完成自动进入中断
开启ADC全局中断

楼主:
在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修改一下ADC全局中断的优先级
单通道中断采样配置过程与单通道轮询采样相同,利用cubemx配置完成后有两种开始ADC采样的方法。

楼主:
配置定时器TIM2与轮询相同
使用的函数
使用以下函数开启ADC与ADC中断

__HAL_ADC_ENABLE_IT(&hadc1,ADC_IT_EOC);用于打开ADC转换完成中断HAL_ADC_Start(&hadc1);用于开启ADC采样

或者使用

HAL_ADC_Start_IT(&hadc1);
该函数比较特殊,调用一次该函数就打开了ADC转换完成中断和开启ADC采样

楼主:
(开启中断一定要放到外设初始化函数的后面,否则串口函数初始化未完成,在ADC中断中使用printf函数可能会卡死)

楼主:
采样,转换完成后自动进入ADC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在中断回调函数中计算电压值,比较值,占空比并打印

问题是采样太快,从而中断更新很快,串口收到数据太多来不及打印

楼主:
最后将adc.c文件中的通道转换结束标准修改为ADC_EOC_SEQ_CONV,否则只会进入一次中断

楼主:
ADC_EOC_SEQ_CONV:在所有通道转换完成后进入中断
ADC_EOC_SINGLE_CONV:单个通道转换完成后进入中断
多个通道时,两种均可采用,单通道采样时需使用ADC_EOC_SEQ_CONV才能连续进入中断

配置定时器触发采样,解决直接ADC采样频率过快问题
步骤:

1.假设好采样频率
2.配置好ADC转换时间小于两点间隔时间
3.配置好定时器重装载更新事件频率为采样频率

对于直接用ADC采样,而不用定时器,转换时间就是两点间隔时间了,即采样频率为“1/转换时间”(个人不推荐使用,不好调时间)。

楼主:
3.单通道DMA
定时器TIM三个功能
重装载产生中断
比较输出pwm
输入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