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MAX13487找替代可以看看MS2548

楼主(2023-12-28):
芯片描述
MS2548 是一个支持自动换向的半双工 485 收发器。芯片集成热插拔保护和过温保护功能,支持
热插拔 MS2548 不会引起总线输出传输错误。
自动换向
MS2548 具有自动换向功能,配合 AB 端的上拉和下拉电阻,自动关闭驱动器并打开接收器,以保
证总线处于正确的状态。内部逻辑电路根据 D 端输入电平,总线 AB 端电平进行判断,进行驱动总
线、关闭驱动器并打开接收器的动作。D 为低电平,驱动器驱动总线至低电平;D 为高电平,驱动器
短暂驱动总线至高电平,直到 A-B 电压值超过 VDT,关闭驱动器打开接收器,由外部的上拉和下拉电
阻维持总线的正确状态,芯片进入了接收状态。
自动换向功能节省了一路 DE 控制信号,在隔离型 RS485 接口方案中有显著的优点。相比于传统
的 RS485 接口,需要 3 路隔离通道(D, R, DE)才能实现完整的电气隔离,MS2548 可以节省一路隔离通
道,两路隔离通道(D, R)即可实现收发器的电气隔离。
主要特点
◼ 符合或超过 TIA/EIA-485A 标准要求
◼ 4.5V 至 5.5V 电源电压
◼ 工作温度范围:-40°C 至 125°C
◼ 适用于热插拔功能的无干扰加电/断电
◼ 集成自动换向功能,
无需单独信号控制接收器和发送器状态
◼ 1/4 单位负载选项(多达 128 个总线节点)
◼ SOP8 封装

应用
◼ 隔离 RS-485 接口
◼ 电表
◼ 工业电机驱动
◼ 工业控制
◼ HVAC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