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手册中,关于SPI NSS,这两句话矛盾了,怎么理解?

楼主(2023-12-28):
GD32F4xx_User_Manual_EN_Rev2.8  第580页

楼主:
中文的也是这样,究竟是使能SPI变低电平,还是收发过程变低电平?

网友A:
GD的手册都是抄袭ST的,没啥参考性

网友B:
一般都是发送时拉低吧

网友C:
发送拉低就行,SPI烂大街了,没必要去咬文嚼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文的也是这样,究竟是使能SPI变低电平,还是收发过程变低电平?

enabling就是指使能的操作过程中会有个低电平脉冲,enabled使能过后为高电平。

网友E:
应该是SPI 使能后就拉低。

要不然传输开始后才拉低可能不符合外设SPI接口的时序要求。

网友F:
应该是SPI 使能后就拉低。这个应该是标注的SPI通信可以看下时序,如果文字描述不准确的话请看他的时序图。

网友G:
发送拉低,就应该可以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直接看官方的硬件SPI的demo,就好了

网友I:
话说,GD他家没有可视化配置的软件啊?

网友J:
这种就看例程,看手册,有些时候是看不懂的

网友K:
手册也是有错误的时候啦,还是看例程吧

网友L:
一般配置的时候好像NSS就拉低吧

网友M:
你可以不用NSS的啊,用软件控制就好了

网友N:
直接使能拉低吧

网友O:
之前我还没太注意,因为手册很多都是英文的,就没咬文嚼字的

网友P:
其实不用硬件的SPI也是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