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语言使用round()函数对浮点数做四舍五入运算

楼主(2023-12-28):
round() 是 C语言的一个标准库函数,定义在<math.h>头文件中。
round() 函数用于四舍五入浮点数到最接近的整数值。round() 函数的原型如下:
  1. double round(double x);
参数
x:想要进行四舍五入的浮点数。
返回值
返回 x 四舍五入后的整数值。
如果 x 的小数部分为 0.5,则将其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偶数整数。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t main()
{
        double x=1.5684;
        printf("对1.5684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printf("%.2lf\n",round(x*100)/100);

        return 0;
}

对1.5684保留两位有效数字:1.57

网友A:
这个四舍五入的精度或者说小数点后多少位可以定义吗

网友B:
还有其他更加精确的函数进行处理吗

网友C:
这个返回来的不是小数吗  并不是整数啊

网友D:
计算结果和楼主的描述不太一致啊

网友E:
如果都是偶数整数的话 那这个误差就有点大啊

网友F: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只能是整数值是吗

网友G(2024-01-29):
这个误差有点大啊

网友H:
我都是直接+0.5强转int

网友I:
round() 函数很常用

网友J(2025-09-11):
C 语言中用 round () 需包含 < math.h>,传入浮点数返回四舍五入后的 double 值,如 round (2.3)=2.0,round (2.6)=3.0,注意链接时加 - 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