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种裸屏该如何驱动?

楼主(2023-12-28):
看到这种接口的屏幕都很便宜,想问问,这种是如何驱动的

接口定义是这样的,那么如何使用I2C驱动呢,没看到有I2C的引脚啊。。。

网友A: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找了个手册,好像是这样的,你再看看吧。

网友B:
我也看到很多次,没敢买,都是买的模块。

网友C:
通常是驱动ic,有驱动ic的型号,可以找到控制的方式,再问lcd厂家有没有参考的代码?

网友D:
得加外围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