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提问】单片机断电之后再次启动程序功能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3-12-28):
描述一下现象:使用STlink下载程序,程序能够正常工作。断电重启,按键功能函数有一部分无法正常运行,程序switch+if嵌套大概有6-7级,但是减少嵌套级数也没有影响,排除flash读取造成,但是减少读取内容或者注释掉flash开机读取会让无法正常工作的部分不同,注释掉一部分按键功能函数能够使原先不能工作的部分也恢复正常,排除该部分逻辑问题,想问一下请问这是怎么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好几天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A:
查查有没有未初始化的变量,这有可能造成下载运行,上电不运行;

网友B:
是不是晶振还没起来,就开跑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时钟配置,还有中断

网友C:
电源电压不稳定

网友D:
程序存储器问题

网友E:
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F:
检查与单片机相关的外部设备是否正常还有存储器,电源电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