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在哪儿可以找到各种 KSZ 交换机的驱动程序和设备树文件?

楼主(2023-12-28):
Microchip Linux 交换机驱动程序的主要存储库位于 Github 上

设备树文件 (dts) 是对 MPU 硬件连接的描述, Microchip 为 KSZ 开关系列提供了 2 个设备树文件:一个用于 UNG8071 评估板,另一个用于 UNG8087 评估板。
UNG8071是EVB-KSZ9477评估板,Linux 内核版本 v6.10 的设备树文件可以在下面链接中找到
https://github.com/Microchip-Ethernet/EVB-KSZ9477/blob/master/KSZ/linux-drivers/ksz9897/linux-6.1/arch/arm/boot/dts/at91-sama5d3_xplained_ung8071.dts

UNG8087 是较新的 SAM 以太网开发系统板,可以连接到不同的交换机和 PHY,Linux 内核版本 v6.10 的设备树文件可以在下面链接中找到
https://github.com/Microchip-Ethernet/EVB-KSZ9477/blob/master/KSZ/linux-drivers/ksz9897/linux-6.1/arch/arm/boot/dts/at91-sama5d3_xplained_ung8087.dts

Microchip主要的交换机系列有:
KSZ9897: ksz9897 (no 1588v2 PTP), ksz9567 (no HSR/DSR), ksz9477 (full feature set)
KSZ9896: ksz9896, ksz9567
KSZ9893: ksz9893, ksz9563
KSZ8565: ksz8565

适用于这些设备系列的驱动程序(例如 v6.10),可以在下面链接查看:
https://github.com/Microchip-Ethernet/EVB-KSZ9477/tree/master/KSZ/linux-drivers/ksz9897/linux-6.1/drivers/net/ethernet/micrel

网友A:
KSZ 交换机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B:
设备树最多支持多少级文件查找啊

网友C:
这些交换机的信号都是成品交换机自己的型号是吗

网友D(2025-10-20):
KSZ 交换机的驱动程序和设备树文件可在以下地方获取:1. Linux 内核源码(drivers/net/switchdev/),包含主流 KSZ 型号驱动;2. Microchip 官网(www.microchip.com)的对应产品页面,提供官方驱动和参考设备树;3. 开源社区如 GitHub,搜索相关内核分支或厂商仓库,获取适配代码。

网友E:
各种 KSZ 交换机的驱动程序和设备树文件可在Microchip 的 GitHub 存储库中获取。前往Microchip Ethernet 存储库,找到对应型号的文件夹,如 EVB-KSZ9477,其下的linux-drivers目录中包含驱动程序,arch/arm/boot/dts目录下有设备树文件。

网友F:
KSZ 交换机的驱动程序和设备树文件可在多个渠道获取:Microchip 官网(www.microchip.com)的对应产品页面,提供官方驱动包和参考设备树;Linux 内核源码(如kernel.org)的 drivers/net/dsa 目录,含主流 KSZ 型号驱动;GitHub 上的开源项目(如 microchip-ksz)也有适配文件;此外,开发板厂商(如 NXP、TI)的 BSP 包中常包含针对其硬件的预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