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内置MATH协处理器的使用例程方法,缩短代码执行时间分享

楼主:
一、除法协处理器使用方式
void MATH_Init()
{
    SCU_GENERAL->PASSWD = 0xC0U;
    SCU_CLK->CGATCLR0 |= 0x100;     //MATH
    SCU_GENERAL->PASSWD = 0xC3U;
   //MATH->DIVCON |= 0x02;           // Signed division is selected
   MATH->DIVCON |= 0x06;             // Unsigned division is selected
}

uint32_t MDU_Divider(uint32_t Dividend,uint32_t Divisor)
{
    MATH->DVD=Dividend;
    MATH->DVS=Divisor;
    MATH->DIVCON |=0x05;   //start
    while(MATH->DIVST & 0x01){}
    return((uint32_t)MATH->QUOT);
}

1、在main函数中调用 MATH_Init();
2、调用uint32_t MDU_Divider(uint32_t Dividend,uint32_t Divisor)进行除法运算
    如:temp = data1 / data2;
          temp = MDU_Divider(data1 ,data2);

二、代码在RAM中运行
    在函数中增加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code")))  声明
    如果:bool  PwmModeCtrl(uint16_t vbat, uint16_t ibat, uint16_t duty, uint16_t Lf)
    定义函数在RAM中运行:bool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code"))) PwmModeCtrl(uint16_t vbat, uint16_t ibat, uint16_t duty, uint16_t Lf)

三、可适当提高代码优化等级
    提高代码优化等级,可以缩短代码执行时间。

网友A(2023-12-29):
只能进行除法运算嘛?

网友B:
这种是不是属于硬件支持的math功能啊?

网友C:
看着还不错啊,不过除法其实可以按照移位的方式实现

网友D:
缩短代码运行时间确实很有意义的

网友E:
楼主这是直接优化等级了,这样会不会容易出现程序跑飞的情况

网友F:
优化等级不建议配置,这个容易让代码运行不稳定

网友G:
都是寄存器操作啊,感觉很麻烦啊

网友H:
挺好,不过除法用得少,基本都是加法的运算

网友I:
这种除法运算一般运用在哪儿啊?

网友J:
其实正常运行来说,执行时间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K:
你这优化完成之后,执行时间能缩小多少?

网友L:
XMC1300和1400系列的MATH 协处理包含了一个32 位的DIVIDER 和一个24 位的CORDIC。DIVIDER 单元实现
32bit 有符号/无符号除法, CORDIC 单元实现24bit 三角函数运算。属于硬件支持的。
下图为利用除法器运算和一般的C 库运算的比较表,可以看到利用除法器运算的除法操作会
比C 库软件运算最多快7 倍(在IAR 环境下)。(这个图表时间比较久了,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