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低功耗 NuMicro MUG51 系列应用于线圈供电系统

楼主(2023-12-28):
线圈供电的产品如无源触控笔、RFID卡等不需要外挂电池,而是直接透过线圈的磁场得到电源,这类型的产品对上电功耗特别注重。

上电功耗指的是MCU上电后而Flash memory初始化完成前这段时间的功耗,在线圈供电的系统中,电源是来自线圈对电容充电而来,在电容充到工作电压之前,如果MCU功耗太大,则电容电压就会往下掉,导致系统一直处于复位的状态而无法正常工作,MUG51具有上电功耗低至200 μA来满足线圈供电系统的要求。

NuMicro MUG51 系列为内建Flash的1T 8051内核低功耗微控制器,操作频率为7.3728 MHz,内建16 KB Flash内存以及1 KB SRAM与4 KB LDROM,工作电压范围1.8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40°C ~105°C,MUG51的低功耗特性使其很适合用于从线圈磁场获得电源的无电池设备。

楼主:
这样就可以实现无电源的设备,当需要的时候通过线圈感应供电。

楼主:
低功耗 MUG51 系列为内建 Flash 的 1T 8051 内核低功耗微控制器,操作频率为 7.3728 MHz,内建 16 KB Flash 内存以及 1 KB SRAM 与 4 KB LDROM,工作电压范围 1.8V 至 5.5V,工作温度范围 - 40°C ~ 105°C,低功耗 MUG51 系列支持在上电后到 Flash 内存初始化完成前功耗约为 200 μA,其低功耗特性使其很适合用于从线圈磁场获得电源的无电池设备,例如透过电磁感应取得电源的触控笔或是 RFID 卡。

低功耗MUG51系列特色为上电后到 Flash 内存初始化完成前功耗约为 200 μA,很适合用在透过电磁感应取得电源的触控笔或是 RFID卡等应用,正常运行模式于 7.3728 MHz 时功耗小于 1.3 mA,掉电模式小于 1 μA。

低功耗 MUG51 系列提供丰富的周边接口,如 I/O 内建反向器、四组 16-bit 定时器、两组 UART、一组 ISO-7816 界面、一组 SPI、两组 I²C、6 路 PWM、两组模拟比较器、8 通道 I/O 中断、低电压复位、欠压检测等来增加产品性能以及减少外围组件与尺寸。

楼主:
主要特征:

•        运作特性
        -        工作电压范围 1.8V 至 5.5V
        -        工作温度 - 40°C 至 105°C
        -        EFT 4.4 KV
        -        ESD HBM 7 KV

•        内核
        -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工作频率为 7.3728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