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取SD卡时SPI和SDI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28):
1、主要是速率上的差别。F429都支持。SPI接口,SDIO接口。

2、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山寨的SD卡,它们的兼容性和质量可能会导致物理损坏,文件格式损坏,数据损坏。
3、工作方式2:当CPHA=0、CPOL=1时SPI总线工作在方式2。与前者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在同步时钟信号的下降沿时捕捉位信号,上升沿时下一位数据上线。工作方式3:当CPHA=CPOL=0时SPI总线工作在方式3。
4、当然是SDIO总线快了,至少四倍速。至于写SD卡由于存在写入等待时间,所以这个写入过程必然是异步的。因此你需要自行规划好缓冲机制。
5、SPI、SDIO、FMSC、UART、I2C有的还有摄像头接口,数字音频接口。
6、不是4个端口,而是用4比特的方式来传输数据。其实SD都支持SPI方式,这种方式下,只有1个bit来传输,会很慢,因此4bit就快了。具体**在STM32因为有内部SD控制器,因此他可以支持这种4bits模式。

网友A:
SPI和SDIO在读取SD卡时存在明显的区别。

网友B:
SPI模式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接口模式,使用四个引脚进行数据传输,带宽较低。
相比之下,SDIO模式则是一种高速传输和多功能性的接口模式,使用SDIO总线进行通信,可以支持读取和写入操作,并且能够用于系统引导。

网友C:
如果需要高速数据传输和多功能性,例如在移动设备的存储卡等应用场景中,SDIO模式是更好的选择。而对于对速度要求不高,或者希望降低成本和简化电路设计的场景,SPI模式可能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