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的传输速率由什么决定?

楼主(2023-12-28):
1、传输的速率由时钟信号SCK决定,SI为数据输入、SO为数据输出。

2、I2C总线传输的数据速率完全由SCLK控制,可快可慢。与UART接口不同,I2C总线有严格的速度要求。看门狗:看门狗也是大部分MCU的基本配置。大多数单片机的看门狗只能允许程序复位它,但不能 关机。

3、P82B96等等;在标准上没有看到明确规定有效的传输距离。I2C传输的距离应该取决信号的稳定性,而稳定性由总线负载,传输速度,总线电容,甚至外部干扰等因素决定,因此有可能出现5米的通讯距离换个位置或者加个设备就出问题。

4、每一器件的输入端都相当于一个等效电容,由于I2C总线扩展器件的连接关系为并联,因此,I2C总线总等效电容等于每一器件等效电容之和,等效电容的存在会造成传输信号波形的畸变,超出范围时,会导致数据传输出错。

5、I2C burst mode 是I2C连续写的mode和速率没有关系,使用该功能可以写寄存器节约时间。

6、因此信息传输速率即比特率在数值上和波特率有这样的关系:I = S * log(N);其中I 为传信率,S 为波特率,N 为每个符号负载的信息量,以比特为单位。

网友A:
I2C的传输速率由什么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