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的定时器应用与编程技巧

楼主(2023-12-28):
定时器是嵌入式系统中常用的外设之一,可以提供精确的时间计数和延时功能。在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定时器模块通常集成了多个定时器,可以用来实现各种定时任务和PWM信号生成等功能。本文将介绍基于STM32的定时器应用与编程技巧,并提供相应的示例代码。
一、定时器介绍
STM32系列的定时器模块通常包含多个定时器,如TIM1、TIM2等,每个定时器又包含多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以用于不同的功能,如输出比较、输入捕获、PWM生成等。定时器的主要功能包括:
1. 计时功能:定时器可以提供精确的计时功能,用于测量时间间隔或执行特定时间的任务。
2. 周期中断:定时器可以周期性地触发中断,用于实现定时任务。
3. PWM生成:定时器可以生成PWM信号,用于控制电机、LED等外围设备。
二、定时器配置与编程技巧
1. 定时器时钟配置:定时器的工作需要时钟源,可以通过配置定时器的时钟分频来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可以使用RCC_PCLKxConfig函数设置定时器的时钟分频,其中x表示定时器的编号。比如,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可以将PCLK1分频为HCLK/2,并用作定时器的时钟源。
2. 定时器基本参数设置:对于基本的定时功能,需要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值和计数器的自动重载值。可以使用TIM_PrescalerConfig函数设定预分频值,使用TIM_SetAutoreload函数设置计数器的自动重载值。例如,如果需要1毫秒的定时,可以将预分频值设置为72-1,将自动重载值设置为1000-1。这样,定时器的计数周期就是1毫秒。
3. 定时器中断设置:如果需要定时器中断触发功能,需要设置定时器的中断源和中断优先级。可以使用NVIC_Init函数初始化中断控制器,使用TIM_ITConfig函数使能定时器的中断源。
4. PWM信号生成:如果需要生成PWM信号,需要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通道输出模式。可以使用TIM_OCInitStructure结构体来配置通道的工作模式、输出模式和占空比。例如,可以设置通道1为PWM模式,将CCR1寄存器的值控制为占空比。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用于在STM32F4上配置定时器2作为定时器中断。
```c#include "stm32f4xx.h"void TIM2_Init(void){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使能TIM2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配置TIM2的工作参数  TIM_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 - 1;  TIM_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0 - 1;  TIM_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InitStruct);  // 配置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使能定时器2更新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启动定时器2  TIM_Cmd(TIM2, ENABLE);}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 执行定时中断任务    // ...    // 清除定时器2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int main(void){  // 初始化定时器2  TIM2_Init();  while (1)  {    // 主循环  }}```
在这个示例代码中,我们首先使用TIM2_Init函数初始化定时器2,并设置预分频值为72,自动重载值为1000。然后,配置定时器2的中断源,并实现TIM2_IRQHandler函数作为定时器2的中断服务程序。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配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通道输出模式,以实现更复杂的功能,如PWM信号生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