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5和W5500的一些主要区别

楼主(2023-12-29):
接口和通信速率:

CH395:支持并口和异步串口。
W5500:通过SPI接口通信,最高支持80M。
存储:

CH395:内置4K EEPROM。
W5500:没有提到内置EEPROM。
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

CH395:支持8路GPIO。
W5500:没有提到GPIO。
缓存:

CH395:没有提到内部缓存。
W5500:内部有32K字节的收发缓存。
其他特性:

CH395:支持并口、异步串口、GPIO,相较于W5500具有更多的外围功能。
W5500:通过SPI通信,具有较大的内部缓存。
选择适当的芯片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如果您需要更多的外围功能,如GPIO、EEPROM、并口和异步串口,那么CH395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而如果高通信速率和大缓存对您的应用更为重要,那么W5500可能更适合。

请注意,具体选择应该基于项目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通信速率、外围功能、成本等方面的考虑。

网友A:
这两个芯片不能做对比的吧  完全俩领域啊

两个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带以太网协议栈的以太网控制器芯片

网友B:
w5500是不是就是控制灯带的芯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5500是不是就是控制灯带的芯片啊

W5500 芯片是一款集成全硬件 TCP/IP 协议栈的嵌入式以太网控制器,同时也是一颗工业级以太网控制芯片

网友D:
一个功能更多 一个功能更加集中

网友E:
这俩芯片就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区别

网友F:
ch395应该是一款比较低档的单片机是吧

CH395 是以太网协议栈管理芯片,用于单片机系统进行以太网通讯

网友G:
关于通讯接口,CH395是支持三种通讯接口的,8位并口、SPI接口或者异步串口

网友H(2024-02-02):
CH395采用了USB接口,可以直接连接到计算机的USB接口上,而W5500则是通过SPI接口或SDIO接口与主控制器通信的。

网友:
CH395适用于对成本敏感、不需要太多并发连接以及不需全硬件TCP/IP加速的应用场景。
W5500则常用于要求更高网络性能、多连接处理能力和易于实现网络功能的产品中。

网友I:
W5500:集成全硬件TCP/IP协议栈,包括MAC和PHY,支持高速标准4线SPI接口。
CH395:也集成MAC和PHY,但可能不包含完整的TCP/IP协议栈(具体取决于芯片版本),支持SPI/8位并口/异步串口。

网友J:
使用CH395可能需要开发者对底层网络协议有更多了解,因为其提供的网络服务相对基础;而W5500由于具备硬件TCP/IP协议栈,通常可以简化应用层软件设计,让开发者更专注于应用程序逻辑而非网络通信细节。

网友K:
W5500的缓存能够提供更高的数据吞吐量,并且减少了对外部存储器的依赖。

网友L:
W5500内置有32KB的缓存,而CH395没有内置缓存,这需要外部的SRAM来支持

网友M:
CH395因其低功耗和低成本,特别适合对网络速度要求不高,但对成本和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场景,如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等。而W5500由于其更高的传输速率和更丰富的功能,适用于对网络传输速度和数据处理能力有较高要求的场景,例如工业控制、智能家居等领域

网友N:
CH395集成了10/100M自适应以太网MAC和PHY层功能,支持多种接口模式,如并行、异步串口等,并且具有SPI通信接口与主控MCU连接。
W5500同样集成了10/100M以太网MAC和PHY,但更强调其内置的全硬件TCP/IP协议栈,通过SPI进行数据传输,并提供8个独立的Socket连接能力。

网友O:
W5500:支持TCP、UDP、IPv4、ICMP、ARP、IGMP和PPPoE协议。
CH395:通常支持TCP/IP协议栈中的大部分协议,但具体支持的协议可能因版本而异。

网友P:
可以简单理解为低配版和高配版吧

网友:
CH395以其低功耗、高可靠性和低成本为特点,而W5500虽然在性能上更为优越,但可能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Q:
CH395支持多达8路的GPIO,而W5500没有明确提及GPIO支持 。这使得CH395在需要额外通用输入输出功能的应用中更具优势。

网友R:
CH395支持多种网络协议,如TCP/IP、UDP、ICMP、ARP、PPPoE等,而W5500则主要支持TCP/IP协议。

网友K:
CH395内部集成了USB控制器和以太网控制器,可以实现USB和以太网之间的数据转换

网友S:
CH395不仅集成了以太网接口和TCP/IP协议栈,还支持WiFi和蓝牙等无线通信方式,而W5500可能更专注于有线网络通信

网友T:
W5500:内置32KB的收/发缓存,用于处理以太网包。
CH395:可能也有自己的缓存机制,但内存大小和配置可能不同。

网友U:
CH395主要用于实现USB转以太网的功能,它将USB接口转换为以太网接口,以实现USB设备与以太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而W5500则是一款以太网控制器芯片,主要用于实现以太网设备的数据传输功能。

网友V:
CH395主要用于实现USB接口到以太网接口的转换,适用于计算机、路由器、交换机等产品,而W5500则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设备,如智能家居、智能安防等。

网友W:
CH395是一款内置10/100M以太网MAC和PHY,支持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的芯片。而W5500则是一款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支持数据透传以及AT命令两种数据传输模式,同时支持TCP Server、TCP Client、UDP、Modbus等工作模式。

网友X:
CH395集成了一颗以太网MAC和PHY,支持全双工通信,同时还集成了USB控制器和外设接口,而W5500则只包含一颗以太网MAC和PHY,需要外接USB控制器或其他主控制器。

网友Y:
CH395带有USB2.0接口,可以作为USB设备使用,而W5500没有这个功能。这使得CH395在需要通过USB接口进行通信的场合中更具优势。

网友J:
W5500:提供中断和事件信号,如普通中断(IR)和Socket中断(SnIR),以及用于网络唤醒和休眠模式的功能。
CH395:也可能提供中断功能,但具体的中断类型和处理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Z:
CH395内没有提到内部缓存大小,而W5500提供了32KB的内部缓冲区,用于存储网络数据包,这使得W5500在处理多个并发连接或大容量数据时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网友AA:
W5500:提供网络唤醒和掉电模式,以减少系统功耗,且由于是全硬件协议栈,可能更稳定。
CH395:可能也有功耗管理和稳定性 features,但具体性能可能因版本而异。

网友H:
它们的功能和应用场景有所不同。

网友AB:
CH395内置24KB RAM用于各连接通讯。而W5500系列则采用了ARM Cortex-M3单片机+全硬件TCP/IP 协议栈以太网接口芯片W5500的架构。

网友AC:
CH395网络协议命令化,单片机只需简单命令即可实现网络通讯。而W5500系列则提供独立的8个Socket对,可以同时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AD:
CH395的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而W5500的最高传输速率可达100Mbps

网友AE:
CH395支持并口和SPI接口,而W5500仅支持SPI接口 。这意味着CH395在物理连接上可以提供更多的灵活性,适合那些既支持并行通信又支持串行通信的微控制器。

网友AF:
这两个芯片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区别

网友AG:
可以简单理解为低端版和高端版吗

网友AH(2024-04-04):
它们的功能和应用程序场景是不同的。

网友AI(2024-05-07):
它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低端版本和高端版本

网友AJ:
W5500是控制光带的芯片

网友AK:
Ch395集成了一个 usb 控制器和一个以太网控制器来实现 usb 和以太网之间的数据转换

网友AL:
沁恒的接口芯片设计应该是仔细调研了用户需求的,很了解实际所需特性。

网友AM(2024-06-08):
Ch395的拥有属性是低功耗、高可靠性和低成本,而 w5500虽然性能优越,但可能相对昂贵

网友AN:
Ch395集成了一个 usb 控制器和一个以太网控制器,用于在 usb 和以太网之间进行数据转换

网友AO:
一个功能越多,一个功能就越集中

网友AP:
秦恒接口芯片的设计应该仔细考察用户的需求,非常了解实际需求的特点。

网友AQ(2024-07-09):
这样对比没有必要

网友AR(2024-09-05):
它们的功能和应用场景都不一样。,

网友AS(2024-10-09):
可以简单理解为低配版和高配版吗?

网友AT: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终结版本和一个终结版本,

网友AU:
CH395集成了USB控制器和以太网控制器,实现USB和以太网之间的数据转换,

网友AV:
5的所有权属性是低功耗、高可靠性、低成本,而0虽然性能优秀,但可能相对昂贵,

网友AW(2024-11-08):
5集成了USB控制器和以太网控制器,用于USB和以太网之间的数据转换,

网友AX:
CH395和W5500主要区别在于性能和功能上有所不同。CH395主要注重成本效益和简单性能;而W5500具有高性能,高集成度。

网友AP(2025-01-01):
ch395的特点是功耗低,可靠性高,成本低,而w5500性能优越,但成本可能相对较高。

网友AO:
秦恒的接口芯片设计应该已经仔细调查了用户需求,并且很好地理解了实际需要的特性。

网友AJ:
秦恒的接口芯片设计应该已经仔细调查了用户需求,并充分了解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