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使用支持AES-128硬件加解密的外设是一个较安全高效的选择

楼主(2023-12-29):
对于加密通信任务,使用支持AES-128硬件加解密的外设是一个较为安全和高效的选择。硬件加速可以提高加解密的性能,并减轻主处理器的负担,使得系统更为稳定和高效。

在使用沁恒USB蓝牙MCU或其他类似设备时,以下是一些使用AES-128加解密外设时可能需要注意的事项:

加密算法配置: 确保正确配置AES-128算法参数,包括密钥长度、加密模式和填充方式等。这些参数需要与通信的另一端相匹配,以确保正确的加解密过程。

密钥管理: 确保密钥的生成、存储和传输是安全的。不安全的密钥管理可能导致系统容易受到攻击。考虑使用安全的密钥交换协议,以确保密钥的安全性。

随机数生成: 在需要生成随机数的情况下,确保使用安全的随机数生成方法。良好的随机性对于一些加密操作是必要的。

防护措施: 在设计中考虑到物理层面和网络层面的安全性。物理层面的防护可以包括防止侧信道攻击,而网络层面的防护则可能涉及到协议级别的安全性。

性能和功耗: 考虑硬件加速的性能和功耗对于整个系统的影响。在一些场景下,可能需要平衡性能和功耗。

固件更新: 定期检查设备的固件,并在有安全修复或改进时及时进行更新,以保持系统的安全性。

遵循最佳实践: 遵循加密和通信安全领域的最佳实践,确保系统的整体安全性。

在设计和使用中,最好参考沁恒提供的文档和指南,以获取关于硬件加密模块的详细信息和最佳实践。

网友A:
AES可以使用128、192和256位密钥,从安全性来看,AES256安全性最高。从性能来看,AES128性能最高

网友B:
AES是一个对称密码,旨在取代DES成为广泛使用的标准

网友C:
加密解密算法的输入是一个128位分组。这些分组被描述成4×4的字节方阵,这个分组被复制到state数组中,并在加密和解密的每一阶段都被修改

网友D:
AES
未使用
Feistel
结构。其前
N-1
轮由
个不同的变换组成

网友E:
AES
解密算法按逆序利用扩展密钥,然而其解密算法和加密算法并不一样,这是由
AES
的特定结构决定的

网友F:
AES
S
盒与
DES
S
盒形式上差别也很大,
AES
S
盒输入和输出的位数相同,均为
位,大小为
的字节矩阵,且只有
组;而
DES
S
盒输入
位,输出只有
位,大小是
的位矩阵,并且有
组。在输入的坐标选择规定上亦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