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建议依赖操作系统的自动分配机制的原因

楼主(2023-12-29):
USB虚拟端口的COM号是随机的吗?可不可以自己指定COM口的号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给出一个答案,
在一般情况下,USB虚拟端口的COM号通常是由操作系统自动分配的,而不是随机的。当您连接一个USB设备时,操作系统会分配一个COM号给该设备,这个分配是基于系统中已经使用的COM口的情况来决定的。
通常情况下,用户无法手动指定USB虚拟端口的COM号。COM号的分配是由操作系统负责的,用户只能在程序中选择已经分配的COM号进行通信。这种机制有助于避免冲突,确保每个设备都有唯一的通信端口。
如果您希望使用特定的COM号,一种方法是在设备连接之前通过设备管理器或相关的设置进行手动配置。但是,请注意这种做法可能导致设备冲突或者不稳定的情况,因为其他设备或系统组件可能会使用您选择的COM号。
总体而言,建议依赖操作系统的自动分配机制,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设备的唯一性。

网友A(2024-02-03):
你说的COM可以指定的,这个没啥问题

网友B:
平时研发插USB设备的时候,COM都是按顺序往下排的,但可以手动修改哈

网友C:
必须要系统分配吧,不然不分配不就都冲突了么

网友D:
其实系统分配就是解决冲突的,但你可以手动设定

网友E:
现在USB转串口的方案是真的多哦,有些还不支持修改com呢

网友F:
系统分配没啥问题的啊,正常使用就好了的

网友G:
楼主这是嫌修改com比较麻烦是吧

网友H:
用户好像可以指定虚拟串口号的

网友I:
你可以设置,但是前提是避免冲突才行

网友J:
对的,手动配置才行,自动配置都是往下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