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PIOC驱动WS2812,最多可以驱动1024个灯吗?取决于哪些因素?

楼主(2023-12-29):
刚刚看到个帖子,有人回复说是可以最多1024个灯。我不确定到底可不可以,但是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超出还可不可以支持,我没有做过尝试。

PIOC在AVR微控制器上用于WS2812的驱动时,驱动的最大数量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
  • 时序精度: WS2812通信协议对时序的精度要求非常高。PIOC的时钟频率和寄存器配置直接影响时序的精度。确保PIOC的时序控制足够精确以满足WS2812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

  • PIOC的输出缓冲区大小: PIOC具有一个输出缓冲区,它存储将要发送到PIO端口的数据。缓冲区的大小会限制一次可以发送的数据的数量。如果一个WS2812的数据包含多个位,那么可以发送的数据的数量将受到缓冲区大小的限制。

  • 中断处理的开销: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WS2812的驱动,中断的处理开销也可能影响能够驱动的WS2812的数量。

  • PIOC支持的输出频率: PIOC的输出频率也会影响能够达到的WS2812的驱动数量。确保PIOC的输出频率足够高以满足WS2812的通信需求。

虽然一般情况下PIOC可以成功地驱动数十到数百个WS2812灯,但要确定能够驱动1024个灯的可行性,需要具体考虑所使用的AVR微控制器型号、时钟频率、PIOC配置等因素,并通过实际测试来验证。
最好的方法是在实际硬件上进行验证,以确保满足WS2812的时序要求和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真正有能力验证的大佬,希望能有个测评出来。非常非常期待,谢谢!~

网友A:
您好,可以参考一下下帖回复,如下图。以CH32X035为例,1024个灯是没问题的,若剩余SRAM空间更多的话,甚至可以更多。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3604-1-1.html

网友B:
是的,PIOC可以驱动多达1024个WS2812灯。
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硬件资源、编程语言和算法、电源供应和连接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