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无位置传感器电机位置估算算法的常见类型:

楼主(2023-12-29):
  • 反电动势(Back Electromotive Force,简称EMF)估算: 通过监测电机绕组上的反电动势,可以估算电机转子的位置。EMF估算通常结合相角观测器来提高准确性。
  • 高斯-牛顿法: 该方法通过对电机方程进行建模,使用高斯-牛顿法来解决非线性方程组,从而估算电机转子的位置。
  • 无感器磁阻角度估算(Sensorless Flux-based Angle Estimation): 通过监测电机的磁场特性,特别是磁阻,可以估算电机转子的位置。这通常需要使用特定的观测算法。
  • 单电流反电动势估算(Single Current Back EMF Estimation): 通过仅使用一个电流传感器来测量电机的电流,结合电机模型,可以估算电机转子的位置。
  • 模型参考自适应观测器(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Observer): 利用电机的数学模型,通过自适应观测器不断调整估算,以更准确地估算电机转子的位置。

实际选择哪种算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和性能要求。Infineon和其他电机驱动器芯片制造商通常在其产品文档和应用手册中提供有关使用无位置传感器电机的位置估算算法的详细信息。

网友A:
通过测量电机绕组中的反电动势来估算转子位置和速度。

网友B:
观测器/观测器算法一般能用于估算电机转子位置和速度

网友C:
其实,通过检测电机的零速率点可以来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D:
有的时候可以使用锁相环技术来估算电机转子位置

网友E:
一般都是利用测量电流的方式实现估算电机位置吧

网友F:
这种位置估算好像有些麻烦吧,一般都是加霍尔传感器这种的有位置估算的

网友G:
有时候可以通过测量电机磁场的分布来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F:
可以用个限位开关也能支持估算电机位置的

网友H:
这种建议还是加传感器,能准点,要是通过测量的方式实现,估计不太行

网友I:
学到了,还能用反电动势的方式实现估算电机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