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出来正负电压的波形如何抬升负电压部分电路

楼主(2023-12-29):
实际使用中传感器过来的波形是1-10mV的正负正弦波,我这边需要计算正弦波的频率,经过AD620后出来的波形是有正负的,本来以为经过隔直电容后波形最低点会抬升到0V,现在看是我错了,学艺不精。请问这个需要怎么修改电路?

网友A:
电路不对,C2和R45之间需要加一个电阻接地

网友B:
如下图,给 OP07 运放增加 Ur ,做整体抬升:

网友C:
OP07 第三脚需要共给2.5V 偏置电压。 给 R1串联一个 100nF 电容. OP07 需要换一个5V能工作的低压的轨对轨输出的 OPA。

xch
@xaorry : 不知道。谁画的电路你问谁
@xch :说错了,是给R1串联一个100nF的电容有啥作用?实际用的时候,不串电容,也可以工作.
xch
@xaorry :哪个?R45吗? 不知道啊!图纸是错的。没法解释公鸡如何下蛋
老大,串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 第三脚需要共给2.5V 偏置电压。 给 R1串联一个 100nF 电容. OP07 需要换一个5V能工作的低压的轨对轨输 ...

好的

网友C:
如果频率低于 10khz ,可以选白菜 LMV321A。
你图纸上旁注20倍与图纸对不上。图纸上电阻按照201倍画的。如果输入信号最低1mv 峰值,第一级放大50倍,第二集放大100倍够了。

网友C:
如果频率较低,得适当加大电容容量

网友D:
直接在R1上接个偏置电压就可以,不要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频率低于 10khz ,可以选白菜 LMV321A。
你图纸上旁注20倍与图纸对不上。图纸上电阻按照201倍画的。如 ...

有个疑问 请问C2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 请问C2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隔离直流电。

使得OPA 输出中点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的一半,且保证对交流电的放大影响较小 。

网友E:
这个电路看着就奇怪。
第一级放大50倍。1mv变100mv
第二级放大约201倍,基本是个非线性放大。这一级肯定饱和,变成方波。
如果要抬高电压,把裁判(ref)脚,输入一个电压。如果是为了省掉一个负电源,可以用精密运放

第一级为直流放大器,将-10-10m的信号搬到1.5-3.5V,中点电压为2.5V左右。
经暴力搜索,找到了一组E6电阻构成的电路。中点电压在2.44V左右,放大100倍左右。
第二季为比较器,速度要求不快用,运放代替。
由于都是直接耦合,比较耐低频正弦波。
如果这个电路,可以用交流耦合,直接几个晶体管搞定。用三级放大电路放大成方波。

经暴力搜索 请问这个是怎么个暴力法啊

网友E:
第一:TI有单电源运放的设计方法:
"Single-Supply Op Amp Design Techniques" (ti.com)
用TI文档的方法,算出来的值很多不是E系列电阻。
干脆直接穷举。
E6*(10^0,10^1,10^2,10^3),4个E6电阻约(6*4)^4=331,776约33万种组合。这么多组合,对于现在的计算机瞬间完成。
如果E6找不到,找E24约(24*4)^4=84,934,656,约8千5百万种,几分钟的事情。

穷举代码:采用v=mx+b 和 v=-mx+b
import math
import itertools

VOH=3.5
VOL=1.5
VOM=(VOH+VOL)/2
ERROR_MAX=0.05

def generate_E_set(a='E6'):
    E24_T=[1.0,1.1,1.2,1.3,1.5,1.6,1.8,2,2.2,2.4,2.7,3,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E6_T=[1.0,1.5,2.2,3.3,4.7,6.8]
    E12_T=[1.0,1.5,2.2,3.3,4.7,6.8]
    _E_ALL=[]
    if(a=='E6'):
        _E_T=E6_T
    elif(a=='E12'):
        _E_T=E12_T
    elif(a=='E24'):
        _E_T=E24_T
    else:
        return []
    for i in range(0,3):
        for v in _E_T:
            _E_ALL.append(v*math.pow(10,i))
    return _E_ALL

# v=m*x+b
def vo1(r1,r2,rg,rf,vin,vref):
    A=1+rf/rg
    B=r2/(r1+r2)
    return vin*B*A+vref*(1-B)*A

# v=-m*x+b
def vo2(r1,r2,rg,rf,vin,vref):
    A=rf/rg
    B=r1/(r1+r2)
    return -vin*A+vref*B*(1+A)
vo=vo2

def show(comb):
    R1=combination[0]
    R2=combination[1]
    Rg=combination[2]
    Rf=combination[3]
    print("R1=%.1f,R2=%.1f,Rg=%.1f,Rf=%.1f" % (R1,R2,Rg,Rf))
    print("实际增益=%.1f,实际中点电压=%.2f" % (Rf/Rg,vo(R1,R2,Rg,Rf,0,5)))
    print("-------------------------------")

# 子收敛函数
def good_enough(x,ref):
    return ((abs(x-ref)/ref)<ERROR_MAX)

# 总收敛函数
def set_is_good_enough(comb):
    R1=combination[0]
    R2=combination[1]
    Rg=combination[2]
    Rf=combination[3]
    xh=vo(R1,R2,Rg,Rf,10e-3,5)
    xm=vo(R1,R2,Rg,Rf,0,5)
    xl=vo(R1,R2,Rg,Rf,-10e-3,5)
    return good_enough(xh,VOL) and good_enough(xm,VOM) and good_enough(xl,VOH)

E_ALL=generate_E_set('E6')
# 穷举
for combination in itertools.product(E_ALL,E_ALL,E_ALL,E_ALL):
    if(set_is_good_enough(combination)):
        show(comb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