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智慧农业

楼主(2023-12-29):
前言
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智慧”一词常映入我们的眼帘,目前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会运用嵌入式技术,将实现功能的程序写入单片机中,因环境的改变通过单片机控制做出相应的动作,在本项目中主要实现智慧农业的实现,主要使用STM32进行开发。

提示:以下是本篇文章正文内容,下面案例可供参考

一、项目介绍
智慧农业实现的功能是首先进入开机界面,界面展现的是一个取模后的开机动画,及欢迎文字,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变成主界面,再通过按键中断控制切换成数据采集界面,采集对应的农业环境的光照、温度、湿度的数据,当采集的数值超过阈值后会进行蜂鸣器的响应等,在查看完数据后可通过按键中断进入关机的程序,跳入关机界面。

二、项目技术
OLED屏显、IIC协议、USART协议、中断、取模、DHT11温湿度采集、ADC光照采集、stm32f407vet6开发板等
三、项目代码及实现结果
1.项目代码
oled.c  (oled数据文字显示,及取模软件取模后的调用)#include "oled.h"   //oled操作函数文件
#include "iic_at24c02.h"
u8 OLED_GRAM[144][8];
//char humi = 0;
//char temp = 0;
//======================================================
// 128X64I液晶底层驱动[8X16]字体库
// 设计者: powerint
// 描  述: [8X16]西文字符的字模数据 (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int hour;
int min;
int sec;
char secstr[4];
char minstr[4];
char hourstr[4];
unsigned char **[]=
{
        0x00,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B8,0xF8,0xB8,0x80,0x40,0x2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20,0x10,0x0F,0x10,0x20,0x4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4,0x08,0x8B,0x7F,
0x8B,0x08,0x04,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2[]=
{0xFE,0xF8,0x00,0x06,0x3E,0xFC,0xFC,0x38,0x30,0x60,0xE0,0xC0,0xC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40,0x60,0x30,0x38,0xFC,0xFC,0x7C,
0xDF,0x9F,0xBC,0xFC,0xFE,0xFE,0x11,0x1F,0x40,0xE0,0xF1,0xE3,0x43,0x03,0x03,0x03,
0x06,0x86,0xCE,0xCC,0x8C,0x06,0xE7,0xF3,0x31,0x18,0x0C,0x06,0x03,0x01,0x00,0x00,
...

unsigned char **3[]=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0,0x38,0x1C,0x8C,0xE6,0xFE,0x9F,0x4F,0xDF,0xF9,
0xFB,0xCF,0x8F,0xDF,0xFE,0xC6,0xCC,0xBC,0x78,0xE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BF,0xFB,0xFE,0xEF,0x81,0x20,0x61,0xE1,0xC1,0xC7,0xFF,
0xFF,0xC3,0xC1,0xE1,0x60,0x20,0x83,0xFF,0xFE,0xF3,0x3F,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4[]=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0,0x38,0x1C,0x8C,0xE6,0xFE,0x9F,0x4F,0xDF,0xF9,
0xFB,0xCF,0x8F,0xDF,0xFE,0xC6,0xCC,0xBC,0x78,0xE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BF,0xFB,0xFE,0xEF,0x81,0x20,0x61,0xE1,0xC1,0xC7,0xFF,
0xFF,0xC3,0xC1,0xE1,0x60,0x20,0x83,0xFF,0xFE,0xF3,0x3F,0x00,0x00,0x00,0x00,0x00,
...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汉字字模数据  字库字符数组
uint8_t F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温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度1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0x10,0x60,0x02,0x8C,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湿2
        0x04,0x04,0x7E,0x01,0x44,0x48,0x50,0x7F,0x40,0x40,0x7F,0x50,0x48,0x44,0x40,0x00,

        0x00,0x3E,0x22,0xE2,0x22,0x3E,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E2,0x02,0x00,//距3
        0x20,0x3F,0x20,0x1F,0x11,0x11,0x00,0x7F,0x44,0x44,0x44,0x44,0x44,0x47,0x40,0x00,

        0x04,0x04,0x04,0xF4,0x84,0xD4,0xA5,0xA6,0xA4,0xD4,0x84,0xF4,0x04,0x04,0x04,0x00,//离4
        0x00,0xFE,0x02,0x02,0x12,0x3A,0x16,0x13,0x12,0x1A,0x32,0x42,0x82,0x7E,0x00,0x00,

        0x40,0x40,0x42,0x44,0x58,0xC0,0x40,0x7F,0x40,0xC0,0x50,0x48,0x46,0x40,0x40,0x00,//光5
        0x80,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

        0x00,0xFE,0x42,0x42,0x42,0xFE,0x00,0x42,0xA2,0x9E,0x82,0xA2,0xC2,0xBE,0x00,0x00,//照6
        0x80,0x6F,0x08,0x08,0x28,0xCF,0x00,0x00,0x2F,0xC8,0x08,0x08,0x28,0xCF,0x00,0x00,

        0x20,0xC2,0x0C,0x80,0x02,0xF2,0x12,0x12,0xFE,0x12,0xFE,0x12,0x12,0xF2,0x02,0x00,//酒7
        0x04,0x04,0x7E,0x01,0x00,0xFF,0x4A,0x49,0x48,0x48,0x48,0x49,0x49,0xFF,0x00,0x00,

        0x44,0x58,0xC0,0xFF,0x50,0x4C,0x00,0x44,0x54,0x54,0x7F,0x54,0x54,0x54,0x44,0x00,//精8
        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00,0x00,0xFF,0x15,0x15,0x55,0x95,0x7F,0x00,0x00,

        0x10,0x60,0x02,0x8C,0x20,0x18,0x08,0xC8,0x38,0xCF,0x08,0x08,0x28,0x98,0x00,0x00,//浓9
        0x04,0x04,0x7E,0x01,0x04,0x02,0x01,0xFF,0x40,0x21,0x06,0x0A,0x11,0x20,0x40,0x00,

        0x10,0x10,0x14,0xD4,0x54,0x54,0x54,0xFC,0x52,0x52,0x52,0xD3,0x12,0x10,0x10,0x00,//重10
        0x40,0x40,0x50,0x57,0x55,0x55,0x55,0x7F,0x55,0x55,0x55,0x57,0x50,0x40,0x40,0x00,

        0x20,0x20,0x20,0xBE,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BE,0x20,0x20,0x20,0x00,//量11
        0x00,0x80,0x80,0xAF,0xAA,0xAA,0xAA,0xFF,0xAA,0xAA,0xAA,0xAF,0x80,0x80,0x00,0x00,

        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王12
        0x00,0x80,0x81,0x81,0x81,0x81,0x81,0xFF,0x81,0x81,0x81,0x81,0x81,0x81,0x80,0x00,

        0x10,0x94,0x53,0x32,0x1E,0x32,0x52,0x10,0x00,0x7E,0x42,0x42,0x42,0x7E,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智",13*/
        0x22,0x2A,0xAA,0xFF,0xAA,0xAA,0xA2,0x80,0xA2,0xAA,0xAA,0xFF,0xAA,0x2A,0x22,0x00,
        0x80,0x60,0x08,0x0A,0x6A,0x8A,0x8A,0x9A,0xAA,0x8A,0x8A,0xCA,0x0F,0x20,0xC0,0x00,/*"慧",14*/
...

        0x04,0x24,0x44,0x84,0x64,0x9C,0x40,0x30,0x0F,0xC8,0x08,0x08,0x28,0x18,0x00,0x00,
        0x10,0x08,0x06,0x01,0x82,0x4C,0x20,0x18,0x06,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欢",17*/
        0x40,0x40,0x42,0xCC,0x00,0x00,0xFC,0x04,0x02,0x00,0xFC,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40,0x4F,0x44,0x42,0x40,0x7F,0x42,0x44,0x43,0x40,0x00,/*"迎",18*/
...

        0x00,0xFC,0x84,0x84,0x84,0xFC,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1,0x06,0x40,0x80,0x7F,0x00,0x00,0x00,/*"时",20*/
        0x00,0xF8,0x01,0x06,0x00,0xF0,0x12,0x12,0x12,0xF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1F,0x11,0x11,0x11,0x1F,0x00,0x40,0x80,0x7F,0x00,0x00,/*"间",21*/

        0x06,0x09,0x09,0xE6,0xF8,0x0C,0x04,0x02,0x02,0x02,0x02,0x02,0x04,0x1E,0x00,0x00,
        0x00,0x00,0x00,0x07,0x1F,0x30,0x20,0x40,0x40,0x40,0x40,0x40,0x20,0x10,0x00,0x00,/*"℃",22*/

        0x90,0x52,0x34,0x10,0xFF,0x10,0x34,0x52,0x80,0x70,0x8F,0x08,0x08,0xF8,0x08,0x00,
        0x82,0x9A,0x56,0x63,0x22,0x52,0x8E,0x00,0x80,0x40,0x33,0x0C,0x33,0x40,0x80,0x00,/*"数",23*/
        0x10,0x10,0xFF,0x10,0x90,0x00,0xFE,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E,0x80,0x00,
        0x42,0x82,0x7F,0x01,0x80,0x60,0x1F,0x00,0xFC,0x44,0x47,0x44,0x44,0xFC,0x00,0x00,/*"据",24*/
...

        0x40,0x40,0x42,0x44,0x58,0xC0,0x40,0x7F,0x40,0xC0,0x50,0x48,0x46,0x40,0x40,0x00,
        0x80,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光",27*/
        0x00,0xF8,0x00,0x00,0xFF,0x40,0x20,0x18,0x0F,0x18,0x68,0x08,0x08,0x08,0x08,0x00,
        0x00,0x1F,0x00,0x00,0xFF,0x00,0x00,0x7F,0x21,0x21,0x3F,0x21,0x21,0x7F,0x00,0x00,/*"临",28*/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2,0x02,0x42,0x82,0x02,0x02,0x02,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1,0x06,0x00,0x00,0x00,/*"下",29*/
        0x00,0x02,0x0C,0x80,0x60,0x80,0x40,0x30,0x0F,0xC8,0x08,0x08,0x28,0x18,0x00,0x00,
        0x02,0x02,0x7E,0x01,0x80,0x40,0x20,0x18,0x06,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次",30*/
...
};

//显示温度 和湿度函数
void OLed_ShowTemp(void)
{
        //第1行显示温度
        OLed_ShowChina1(16,2,0);
        OLed_ShowChina1(32,2,1);
        OLed_ShowChina1(82,2,22);

          //第2行显示湿度
        OLed_ShowChina1(16,4,2);
        OLed_ShowChina1(32,4,1);
        OLed_ShowASCII(82,4,"%");
}

//显示距离汉字
void OLed_ShowDist(void)
{
        //第2行显示距离
        OLed_ShowChina1(16,2,3);
        OLed_ShowChina1(32,2,4);
}

//显示光照汉字
void OLed_ShowLight(void)
{
        //第2行显示光照
        OLed_ShowChina1(16,6,5);
        OLed_ShowChina1(32,6,6);
}

//显示酒精浓度汉字
void OLed_ShowAlcol(void)
{
        //第2行显示酒精浓度
        OLed_ShowChina1(0,2,7);
        OLed_ShowChina1(16,2,8);
        OLed_ShowChina1(32,2,9);
        OLed_ShowChina1(48,2,1);
}

//显示重量汉字
void OLed_ShowWeight(void)
{
        //第2行显示重量
        OLed_ShowChina1(16,2,10);
        OLed_ShowChina1(32,2,11);
}

//显示智慧农业
void OLed_Start(void)
{
        OLed_ShowChina1(0,0,13);//智
        OLed_ShowChina1(16,0,14);//慧
        OLed_ShowChina1(32,0,15);//农
        OLed_ShowChina1(48,0,16);//业
        OLed_ShowChina1(64,0,17);//欢
        OLed_ShowChina1(80,0,18);//迎
        OLed_ShowChina1(96,0,19);//您
        OLed_ShowASCII(112,0,"!");
        OLed_ShowASCII(128,0,"");
}
//显示数据采集
void OLed_Showcj(void)
{
        OLed_ShowChina1(24,0,23);
        OLed_ShowChina1(40,0,24);
        OLed_ShowChina1(56,0,25);
        OLed_ShowChina1(72,0,26);
}
void OLed_Time(void)
{
        OLed_ShowASCII(32,6,"12:00:00");
        OLed_ShowASCII(24,4,"2023/02/27");
        delay_ms(1000);
}

/*
写OLED命令寄存器的函数
*/
//这里就是根据写函数发送的各种指令而已。
//iic写自己函数
void WriteOLedCmd(uint8_t cmd)
{
        uint8_t CtrWord = 0x0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OLED_SLAVE_ADDR_WR);         //发送从设备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trWord); //发送命令控制字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m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写OLED数据的函数
*/
//iic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OLedData(uint8_t data)
{
        uint8_t CtrWord = 0x00;

        CtrWord |= (0x1<<6);  //表示发送的是数据

        IIC_Start();

        IIC_Send_Byte(OLED_SLAVE_ADDR_WR);         //发送从设备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trWord); //发送命令控制字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设置显示位置
y--> page address页地址  ,相当于 行 (0 ~ 7)       1 100
x --> 列地址 (0 ~ 127)
*/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WriteOLedCmd((0xb0+y));  //设置行地址,设置页号
        WriteOLedCmd(((x&0xf0)>>4)|0x10);  //设置列地址高位
        WriteOLedCmd((x&0x0f)|0x00);   //设置列地址的低位
}

#define X_WIDTH   128

/*
填充显示数据缓冲区
*/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a)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设置PAGE地址
                        WriteOLedCmd(0xb0+y);
                  //设置列地址
                        WriteOLedCmd(0x00);
                        WriteOLedCmd(0x10);

                        for(x=0;x<X_WIDTH;x++)
                        {
                                WriteOLedData(bmp_data);
                        }
        }
}

//-----------------------------------------------------//
//1 打开oled函数
void InitOLed(void)
{
                //oled屏幕里面有一块oled芯片。芯片需要指令来控制。
                //让所有知识点内容统一起来。
                //全部的内容就是通过iic协议向oled芯片输入各种指令,控制oled芯片:SSD1306;
                //通过输入命令,可以控制oled屏幕。
          //给OLED发送命令 初始化OLED
                //对oled设备进行相关设定
                //查询指令表得出的结论
                //根据芯片手册SSD1306:向芯片发送指令,驱动芯片做事。
                //关闭显示  //1010 1110
                WriteOLed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查表。
                //设定行地址
                WriteOLed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行底地址
                //设定列地址
                WriteOLed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行高地址
                //设定起始行地址
                WriteOLed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设定对比度控制寄存器。
                WriteOLed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OLed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设定段映射
                WriteOLed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 0xa1??
                //设定扫描方向行扫描  // 1100 1000
                WriteOLed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 0xc8??
                //正常显示 高电平驱动
                WriteOLed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复用率
                WriteOLed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OLedCmd(0x3f);//--1/64 duty
                //偏移量设定
                WriteOLed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WriteOLedCmd(0x00);//-not offset
                //时钟频率
                WriteOLed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OLed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充电周期
                WriteOLed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OLed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引脚硬件配置  //iic协议的发送数据函数
                WriteOLed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OLedCmd(0x12);
                //电压输出
                WriteOLedCmd(0xDB);//--set vcomh
                //选择线
                WriteOLed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设定页地址
                WriteOLedCmd(0x02);//-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WriteOLedCmd(0x02);//
                //充电使能  //对oled驱动芯片的设定
                WriteOLed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WriteOLedCmd(0x14);//--set(0x10) disable
                //全部显示、翻转显示 --- 这就是 oled控制芯片与指令的关系。
                WriteOLed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WriteOLed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打开显示器
                WriteOLed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打开显示器
                WriteOLedCmd(0xAF); /*display ON*/

                OLed_Fill(0x00);//描点;
                //WriteOLedCmd(0xAE);
}

//2oled关闭函数
void offInitOLed(void)
{
          //给OLED发送命令 初始化OLED
                WriteOLed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WriteOLed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OLed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OLed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WriteOLed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OLed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WriteOLed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 0xa1??
                WriteOLed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 0xc8??
                WriteOLed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OLed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OLedCmd(0x3f);//--1/64 duty
                WriteOLed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WriteOLedCmd(0x00);//-not offset
                WriteOLed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OLed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WriteOLed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OLed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WriteOLed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OLedCmd(0x12);
                WriteOLedCmd(0xDB);//--set vcomh
                WriteOLed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WriteOLed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WriteOLedCmd(0x02);//
                WriteOLed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WriteOLedCmd(0x14);//--set(0x10) disable
                WriteOLed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WriteOLed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WriteOLed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
//发送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78);
        IIC_Wait_Ack();
        if(mode){IIC_Send_Byte(0x40);}
  else{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
        IIC_Wait_Ack();
        IIC_Stop();
}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78);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40);
                IIC_Wait_Ack();
                for(n=0;n<128;n++)
                {
                        IIC_Send_Byte(OLED_GRAM[n][i]);
                        IIC_Wait_Ack();
                }
                IIC_Stop();
  }
}
//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i]=0;//清除所有数据
                        }
  }
        OLED_Refresh();//更新显示
}
/***********************************显示3个函数*************************************************/
uint8_t fbuf1[]={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
uint8_t fbuf2[]={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00,0x00};/*中*/

uint8_t fbuf3[]={0x00,0xFE,0x02,0x12,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2,0x12,0x02,0xFE,0x00,0x00};
uint8_t fbuf4[]={0x00,0xFF,0x40,0x48,0x48,0x48,0x48,0x4F,0x48,0x4A,0x4C,0x48,0x40,0xFF,0x00,0x00};/*国*/

/*
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指定ASCII码对应字符串
@x: 显示的行号(页号0~7)
@y:显示的列号(列号0~127)
@str: 要显示的ascii的字符串
*/
//3.显示字母函数
void OLed_ShowASCII(uint8_t x, uint8_t y,char *str)
{
                uint8_t i = 0;

                char *pstr = str;

                while(*pstr)
                {
                                OLed_SetPos(x,y);
                                for(i=0;i<8;i++)
                                {
                                        WriteOLedData(F8X16[((*pstr)-32)*16+i]);
                                }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
                                        WriteOLedData(F8X16[((*pstr)-32)*16+8+i]);
                                }

                                pstr++;

                                x +=8;
                }
}

/*
功能: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汉字, 显示下一个汉字时,X每次递增16
Y递增 2  字模数据 buf
*/
//4.显示汉字函数
void OLed_ShowChina(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buf)
{
                uint8_t i = 0;
                OLed_SetPos(x,y); //设置显示位置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buf[i]);
                }
                OLed_SetPos(x,(y+1));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buf[i+16]);
                }
}

//显示图片
//x0:横坐标;y0:纵坐标;x1:图片起点;y1:所占页数;BMP[]:选用的结构体名称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 == 0)
                y = y1/8;
        else
                y = y1/8 +1;
        for(y=y0;y<y1;y++)
        {
                                OLed_SetPos(x0,y);
       for(x=x0;x<x1;x++)
                {
                                WriteOLedData(BMP[j++]);
                }
        }
}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space 每一遍显示的间隔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u8 mode
{
        u8 i,n,t=0,m=0,r;
        while(1)
        {
                if(m==0)
                {
                        OPEN_show();
                        t++;
                }
                if(t==num)
                        {
                                for(r=0;r<16*space;r++)      //显示间隔
                                 {
                                        for(i=1;i<144;i++)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t=0;
      }
                m++;
                if(m==16){m=0;}
                for(i=1;i<144;i++)   //实现左移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break;
        }
}

//显示开机动画
void OPEN_show(void)
{
        int x= 0;
                while(x<48)
                {
                        OLED_Clear();

                        OLED_DrawBMP(x-48+48,2,x-48+80,6,**3);//显示图片移动从最左边到中间
                        delay_ms(100);
                        x++;
                        OLED_Clear();
                        if(x==48)
                        {
                        OLED_Clear();
                        break;
                        }
                }
                OLed_ShowChina1(32,2,17);
                OLED_DrawBMP(48,2,80,6,**3);//显示图片
                OLed_ShowChina1(80,2,18);
                OLed_ShowChina1(32,4,27);
                OLed_ShowChina1(80,4,28);
                delay_ms(6000);
                OLED_Clear();
}
//显示关机动画
void CLOSE_show(void)
{
        int x= 0;
                while(x<80)
                {
                        OLED_Clear();

                        OLED_DrawBMP(x+48,2,x+80,6,**3);//显示图片移动从最左边到中间到移除
                        delay_ms(100);
                        x++;
                        OLED_Clear();
                        if(x==80)
                        {
                        OLED_Clear();
                        break;
                        }
                }
                OLed_ShowChina1(32,2,31);
                OLED_DrawBMP(48,2,80,6,**3);
                OLed_ShowChina1(80,2,32);
                OLed_ShowChina1(32,4,33);
                OLed_ShowChina1(80,4,34);
                delay_ms(6000);
                OLED_Clear();
                offInitOLed();
}
/*
在 x,y 位置显示 中国
*/
void OLed_ShowTes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int8_t i = 0;

                OLed_SetPos(x,y);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fbuf1[i]);
                }

                OLed_SetPos(x,(y+1));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fbuf2[i]);
                }

                OLed_SetPos((x+16),y);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fbuf3[i]);
                }

                OLed_SetPos((x+16),(y+1));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fbuf4[i]);
                }
}
//取汉字字库输出
void OLed_ShowChina1(uint8_t x,uint8_t y,unsigned char bufstr)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bufstr;
                OLed_SetPos(x,y);
        for(wm = 0;wm < 16;wm++)
        {
                WriteOLedData(F16X16[adder]);
                adder += 1;
        }
        OLed_Set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WriteOLedData(F16X16[adder]);
                adder += 1;
        }
}
//起始页0
void OLed_page0(void)
{
                //显示智慧农业
                OLed_Start();
                OLed_Time();
}
//页1
void OLed_page1(void)
{                OLed_Showcj();
                WS_Run();
                GM_Av();
}

楼主:
main.c(主函数)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pwm.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ic_at24c02.h"
#include "myadc.h"
extern unsigned char **[];
extern uint8_t F16X16[];
extern uint8_t HZ1[];
extern uint8_t HZ2[];
unsigned int flag = 1;
unsigned int LED_value = 0;
unsigned char data = 0;

extern char wd[30];//外部变量声明 温度
extern char sd[30];

extern u8 humi ;
extern u8 temp ;
extern unsigned short int num;
unsigned int count=1;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168);
        IIC_Init();
        LED_Init();

        Beep_Init();
        InitOLed();
        myAdcInit();
        Usart1_Init();
        Key_Init();
        pwminit();
        myPrintf("电源已上电\t",0);

                OPEN_show();
                //main1();
                Open_Led(1);
                while(1)
                {
                        myPrintf("\t主界面已打开\r\n",0);
                        while(1)
                        {
                                OLed_page0();

                                delay_ms(1000);
                                if(KEY1==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1==0)
                                        {
                                                while(KEY1==0);

                                        myPrintf("\t主界面已关闭\r\n",0);
                                        OLED_Clear();
                                        break;
                                        }
                                }
                                if(KEY3==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3==0)
                                        {
                                        while(KEY3==0);
                                        Open_Led(LEDALL);
                                        Openbeep();
                                        //GPIO_ToggleBits(GPIOE,GPIO_Pin_8);
                                        }
                                }
                                if(KEY4==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4==0)
                                        {
                                        while(KEY4==0);
                                        Closebeep();
                                        Close_Led(LEDALL);
                                        //GPIO_ToggleBits(GPIOE,GPIO_Pin_8);
                                        }
                                }
                        }
                        if(KEY2==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2==0)
                                {
                                        while(KEY2==0);
                                        CLOSE_show();
                                        Close_Led(1);
                                        break;
                                }
                        }
                        while(1)
                        {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num = getAdcAverage(0,4);
                                myPrintf("正在采集...\r\n",0);
                                Led_Shine();
                                myPrintf("\t温度:",temp);
                                delay_ms(500);
                                myPrintf("\t湿度:",humi);
                                delay_ms(500);
                                myPrintf("\t光照:",num);
                                if(temp>25)
                                {
                                        myBeep();
                                        myPrintf("\t\n报警!温度过高!\t\n",0);
                                }
                                else if(temp<=25)
                                {
                                Closebeep();}
                                OLed_page1();
                                delay_ms(1000);
                                if(KEY1==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1==0)
                                        {
                                                while(KEY1==0);
                                        myPrintf("采集结束...\r\n",0);
                                        OLED_Clear();
                                        break;
                                        }
                                }
                        }
                        if(KEY2==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2==0)
                                {
                                        while(KEY2==0);
                                        CLOSE_show();
                                        Close_Led(1);
                                        break;
                                }
                        }
                }
//防止程序跑飞
}

楼主:
iic.c

#include "iic_at24c0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I2C_DELAY    2
/*
//初始化IIC
I2C_SCL --->        PB6
I2C_SDA --->        PB7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GPIOB6,B7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IIC_SCL=1;
        IIC_SDA=1;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I2C_DELAY);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1;
        delay_us(I2C_DELAY);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I2C_DELAY);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1;delay_us(I2C_DELAY);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1;
        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1;
        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I2C_DELAY);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0;
                                delay_us(I2C_DELAY);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I2C_DELAY);
                    IIC_SCL=1;
                    delay_us(I2C_DELAY);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楼主:
gm1.c(光照数据的采集ADC的转换)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led.h"
#include "iic_at24c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myadc.h"
#include "stdio.h"
char guangzhao[30];
unsigned short int num = 0 ;
/*
使用ADC1
ADC_IN0 --->光照--->PA0
ADC_IN10 --->可变电压输入--->PC0
ADC_IN8--->J15-->PB0
ADC_IN9--->J14-->PB1 --->酒精传感器
*/
//初始化ADC
//三个函数:电路配置 + 采集函数 + 求平均值函数
void  myAdc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1使能GPIOA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2ADC1电路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3先初始化ADC1通道0 IO口 P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初始化 PA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复位 //复位结束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DMA失能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预分频4分频。ADCCLK=PCLK2/4=84/4=21Mhz,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4初始化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关闭连续转换 一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禁止触发检测,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5ADC初始化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6开启AD转换器
        ADC_Cmd(ADC1, ENABLE);
}
//获得ADC值
//ch: @ref ADC_channels
//通道值 0~16取值范围为:ADC_Channel_0~ADC_Channel_16
//返回值:转换结果
unsigned short int        getAdc(unsigned char ch)
{
        //设置规则通道组
        //1ADC1,通道0,一个序列,480个机器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这是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2开始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3等待转换结束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4获取转换结果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获取通道ch的转换值,取times次,然后平均
//ch:通道编号
//times:获取次数
//返回值: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
unsigned short int getAdcAverage(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times)
{
        //一个通道采集5次,取和 求平均值。
        unsigned short int temp_val=0;
        unsigned char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void GM_Av(void)
{
//
//        //各种初始化
//        delay_init(168);
//        IIC_Init();
//        InitOLed();
        myAdcInit();
        num = getAdcAverage(0,4);
        //显示光照汉字
        OLed_ShowLight();
        //显示光照数值   //一直是通道0 采集四个取平均值。
        sprintf(guangzhao,":%d",getAdcAverage(0,4));
        OLed_ShowASCII(48,6,guangzhao);
        delay_ms(500);
}

楼主:
dht11.c(温湿度采集)
#include "dht11.h"

char wd[30];
char sd[30];
char buf[5] = "";
u8 humi = 0;
u8 temp = 0;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PA3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GPIOF9,F10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void WS_Run(void)
{
                        DHT11_Init();
                        OLed_ShowTemp();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sprintf(wd,":%d",temp);
                        sprintf(sd,":%d",humi);
                        OLed_ShowASCII(48,2,wd);
                        OLed_ShowASCII(48,4,sd);
                        delay_ms(200);
}

楼主:
usart1.c(usart串口的使用)

#include "usart1.h"

extern void pwminit(void);
char buftest[25]="";
char buftest1[25]="";
u8 pwmx = 0;
void Usart1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_InitTypeDef usart1struct;
        usart1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 ;
        usart1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usart1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usart1struct.GPIO_Speed = GPIO_Low_Speed;
        GPIO_Init(GPIOA, &usart1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struct;
        Usar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 USART1,& Usartstruct);

        //总中断NVIC分等级
        NVIC_InitTypeDef nvicstruct;
        nvic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
        nvic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myPrintf(char *buf,int num)
{
        unsigned int i;
        if(num !=0)
        {
                strcpy(buftest,buf);
                sprintf(buftest1,"%d\t",num);
                strcat(buftest,buftest1);
                strcat(buftest,"\r\n");
                for(i= 0;i<strlen(buftest);i++)
                {
                        USART_SendData(USART1, buftest[i]);
                        delay_ms(10);
                }
        }
        else
        {
                strcpy(buftest,buf);
                for(i= 0;i<strlen(buftest);i++)
                {
                        USART_SendData(USART1, buftest[i]);
                        delay_ms(10);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pwminit();
        u16 led0pwmval=1000;
        unsigned char result = 0;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ul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esult == 1)
                {
                        Open_Led(4);
                        USART_SendData(USART1, result+1);
                }
                else if(result == 2)
                {
                        Close_Led(4);
                        USART_SendData(USART1, result +2);
                }
                else if(result == 3)
                {
                        led0pwmval=0;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USART_SendData(USART1, result +1);
                }
                else if(result == 4)
                {
                        led0pwmval=100;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USART_SendData(USART1, result +2);
                }
                else if(result == 5)
                {
                        led0pwmval=500;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USART_SendData(USART1, result +2);
                }
        }
//        Open_Led(1);
        Close_Led(2);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

楼主:
key.c (按键控制)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elay.h"
void Key_Init()
{
        //配置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配置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设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设置触发方式
        //led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引脚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配置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配置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1;//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 = GPIO_Mode_IN;//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 = GPIO_Pin_13;//设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uPd = GPIO_PuPd_UP;//设置触发方式
        //led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1);

        //初始化引脚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void Key_Scan()
//u8 Key_Scan(u8 mode)
{

        if(KEY1==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1==0)
                {
                        while(KEY1==0)
                        {
                        Led_Flow();
                        }
                }
        }
        if(KEY2==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2==0)
                {
                        while(KEY2==0);
                        Close_Led(LEDALL);
                        //GPIO_ToggleBits(GPIOE,GPIO_Pin_8);
                }
        }
        if(KEY3==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3==0)
                {
                        while(KEY3==0);
                        Openbeep();
                        //GPIO_ToggleBits(GPIOE,GPIO_Pin_8);
                }
        }
        if(KEY4==0)
        {//消除抖动,中间隔一段时间
                delay_ms(10);
                if(KEY4==0)
                {
                        while(KEY4==0);
                        Closebeep();
                        //GPIO_ToggleBits(GPIOE,GPIO_Pin_8);
                }
        }
}

楼主:
beep.c(蜂鸣器)
#include "beep.h"
#include "led.h"
void Beep_Init()
{
        //配置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配置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设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设置触发方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引脚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
void Openbeep()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
void Closebeep()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
void myBeep()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lay_ms(1000);
}

void Beep_Led()
{
        Open_Led(LEDALL);
        delay_ms(100);
        Openbeep();
        delay_ms(1);
        Close_Led(LEDALL);
        delay_ms(100);
        Closebeep();
        delay_ms(1000);
}

楼主:
2.结果
总结
以上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有什么疑问,或者项目存在问题,欢迎批评指正,仅供参考。

网友A:
这个确实不错,智慧农业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