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几种不同的复位方式

楼主(2023-12-29):
a) 正常工作状态下的 MCLR 复位
b) 功耗管理模式下的 MCLR 复位
c) 上电复位 (POR
d) 欠压复位 (BOR
e) 配置不匹配 (CM
f) RESET 指令
g) 堆栈满复位
h) 堆栈下溢复位
i) 看门狗定时器 (WDT)复位 (执行程序期间)

网友A:
一般MCU都是用看门狗定时器复位吧,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程序不跑飞,跑飞也可以重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