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中断与轮询的机制的优缺点比较

楼主(2023-12-29):
中断是一种异步事件处理机制,允许嵌入式系统在执行主要任务时,随时响应外部事件。当一个特定事件发生时,硬件或软件会触发一个中断请求,中断控制器将中断信号传递给处理器,处理器中止当前任务,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ISR)执行,处理完毕后返回原任务。
实时响应:中断可以迅速响应重要事件,适用于需要快速处理的实时系统。
系统效率:由于处理器只在有中断请求时才会执行ISR,系统效率相对较高。
复杂性:中断处理需要设计和管理ISR,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

轮询是一种同步事件处理方式,系统会周期性地查询各种事件的状态,然后根据状态来执行相应的操作。在轮询模式下,处理器不会被外部事件中断,而是在主循环中不断查询事件状态。
简单直观:轮询处理方式相对简单,易于实现和调试。
优先级管理:通过适当的排列,可以实现不同事件的优先级管理。
响应时间不稳定:由于处理器需要不断查询事件状态,响应时间可能较长,不适用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
系统效率较低:轮询可能导致处理器频繁地空闲查询,降低系统效率。

网友A:
轮询的话就是单片机会用这个,而且是要配合中断使用的,这个思路一定要有一些,不然程序容易实现不了自己想要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轮询的话就是单片机会用这个,而且是要配合中断使用的,这个思路一定要有一些,不然程序容易实现不了自己想 ...

请问您的意思是指在中断中改变标志位,通过轮询标志位执行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的意思是指在中断中改变标志位,通过轮询标志位执行程序吗?

是的,这样中断执行不会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样中断执行不会冲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