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物联网模块都是用can或者485接口?

楼主(2023-12-29):
看到淘宝大部分的物联网模块提供的接口都是485和can,部分有232为何没有带iic和spi的呢?

网友A:
CAN和RS485是已经存在很久的通信协议,它们的技术成熟且可靠,有大量的应用案例和应用经验。这对于需要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物联网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B:
CAN和RS485都具有校验和等错误检测机制,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网友C:
相对于其他通信协议,CAN和RS485的成本较低,这有利于降低物联网系统的整体成本。

网友D:
物联网模块使用CAN或RS485接口是由于这些协议的成熟度、实时性、可靠性、成本、拓扑结构和第三方支持等方面的优势。

网友E(2024-01-29):
考虑协议的成熟度、实时性、可靠性、成本、拓扑结构和第三方支持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