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5270系列的I2S协议支持哪些外设呢

楼主(2023-12-29):
MM32F5270系列的I2S协议支持哪些外设呢

网友A:
如果能支持can 那么应该也支持iis吧

网友B:
IIS总线接口可作为一个编码解码接口与外部8/16位的立体声音频解码电路(CODEC IC)相连,从而实现微唱片和便携式应用

网友C:
在I2s总线中,任何设备都可以通过提供必需的时钟信号成为系统的主导装置,而从属装置通过外部时钟信号来得到它的内部时钟信号

网友D:
使用最多的应该就是音视频接口了吧

网友E:
都有哪些种类或者哪些功能的芯片带有iis接口呢

网友F:
IIS总线接口为先进先出队列FIFO的访问提供DMA传输模式来取代中断模式,可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也可只发送或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