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的HWDIV硬件除法器支持哪些除法指令

楼主(2023-12-29):
灵动的HWDIV硬件除法器支持哪些除法指令

网友A(2024-02-04):
用于执行整数除法运算,通常包括将一个整数除以另一个整数,并将商和余数存储在指定的寄存器中

网友B:
没试过,不过你可以跑一下他家的demo,鼓捣鼓捣

网友C:
用于执行浮点数的除法运算,通常用于处理单精度或双精度浮点数的除法运算

网友D:
应该支持无符号除法指令吧

网友E:
这个得看芯片的手册介绍啊

网友E:
支持通常用于处理带符号整数的除法运算

网友F:
估计会支持用于处理固定小数点表示的数值的除法运算。

网友G:
没鼓捣过除法运算啊,感觉一般的加法运算就够用了

网友H:
有符号和无符号数的除法

网友I:
具体支持的除法指令取决于HWDIV硬件除法器的设计和功能,不同的架构和芯片可能会有不同的指令集和功能

网友J:
如果您需要了解特定HWDIV硬件除法器支持的除法指令,建议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用户手册或者联系芯片厂商的技术支持团队

楼主(2024-05-29):
32位的有符号和无符号整数除法运算

网友K:
就是相关的除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