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的HWDIV硬件除法器和软件除法器的区别

楼主(2023-12-29):
灵动的HWDIV硬件除法器和软件除法器的区别

网友A:
还有软件除法器这个说嘛  不就是自己的代码算法吗

网友B:
我只听说过硬件除法器  不知道什么叫做软件除法器

网友C:
最大的区别就是对cpu的占用以及计算速度上了吧

网友D:
区别大了去了 硬件除法器可以直接做除法  软件除法器不能吧

网友E:
硬件除法器相当于是自己有了这么个独立的功能模块啊

网友F:
硬件除法器的设计一般会成为CPU设计中的重点与难点

网友G(2024-01-29):
硬件除法器很好用

网友H(2024-06-18):
性能与效率不同

楼主:
灵动的HWDIV硬件除法器在性能、效率、处理能力和错误处理方面相较于软件除法器具有显著的优势。然而,这些优势也需要以额外的硬件成本和复杂性为代价。因此,在选择使用硬件除法器还是软件除法器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权衡。

网友I:
软件是指自己用代码实现的吗

网友J:
硬件除法器能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