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p135,关于RTOS使用ddr开发

楼主(2023-12-29):
关于DDR的开发,似乎只有裸机版的示例。如下路径

STM32Cube_FW_MP13_V1.0.0\Projects\STM32MP135C-DK\Examples\DDR

请问有RTOS版的吗?

因为我需要使用以太网,但是你们的示例只有RTOS版的以太网,却没有RTOS版DDR的开发指导?

能给出一些解答吗?

感谢!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cubemx来配置一下,估计会好开发一些

网友B:
一般都是自己移植了,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有限的

网友C:
直接用linux是不是也行啊,话说,MP135是不是可以跑linux啊?

网友D:
没玩过,这芯片比较新,推的还不是大家都能玩得到的,哈哈

网友E:
DDR是要对那个运存芯片的操作么?

网友F:
你找找其他ST系列芯片的关于DDR的操作?找个带操作系统的呗,这个基本通用的

网友G:
我要是找不到例程,一般都是会用cubemx生成一个工程来,估计是能耗用的

网友H:
其实楼主可以直接用cubemx先配置一下DDR的带RTOS的,先调试,调通了,两段代码再叠加移植一下

网友I:
估计你要是在官方的例程里没找到带操作系统的DDR,那估计就没有了

网友J:
裸机可以加操作系统的,应该很好加吧,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