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DMA和传统的IO、中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29):
MM32 DMA和传统的IO、中断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dma跟io中断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

网友B:
在DMA出现之前,CPU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有程序传送方式、中断传送方式。CPU是通过系统总线与其他部件连接并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C:
通常系统总线是由CPU管理的,在DMA方式时,就希望CPU把这些总线让出来,即CPU连到这些总线上的线处于第三态(高阻状态),而由DMA控制器接管,控制传送的字节数,判断DMA是否结束,以及发出DMA结束信号

网友D:
DMA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批量数据的输入/输出问题

网友E:
程序传送方式是指直接在程序控制下进行数据的输入/输出操作。分为无条件传送方式和查询(条件传送方式)两种

网友F:
这完全就是两码事 dma是dma 不影响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