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关于STM32G030的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
在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时,发现串口接收一次数据后,第二次进不去中断了,初始化开启了中断且在回调函数里面也再次开启了中断,但是效果依旧只能接收一次串口数据
初始化时开启中断
回调函数里面再次开启中断,但是第二次发送过来监控数据没有改变,当把开启中断这个函数放入主程序的循环里面可以第二次接收,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23-12-29):
你的UART接收中断回调函数里开启的怎么只是发送函数? 接收中断函数没开启哦。

我这边简单测试了下没啥问题。

主代码里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RXBuffer, 8);

然后在接收完成中断回调函数里 再次启动接收中断函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RXBuffer, 8);

}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没有注册这个回调函数。
也就是说,这个重新开启中断函数根本就没有执行,所以……

网友C:
别用cubemx了,直接用库函数直接操作多好

网友D:
有些时候我也不懂回调函数,还需要什么注册之类的,真搞不懂

网友E:
我觉得你应该是没配置接收中断吧

网友F:
那你只是发送中断,没有接收中断的啊

网友G:
找个官方的例程,看看官方的串口通信方面

网友H:
因为你串口也没开接收的啊

网友I:
看看你的接收函数

网友J:
你把下面的屏蔽函数解开啊,把上面的屏蔽掉

网友K:
是不是啥标记没清掉?导致的

网友L:
接收处理中处理完数据,重新打开接收中断,稳定接收256000波特率,不丢数据

网友M:
一般得开启接收中断才行,不然接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