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有没有复位所有寄存器的函数或者demo?

楼主(2023-12-29):
本人用的STM32G0B1,我想boot跳转后,先清理寄存器.hal有没有复位所有寄存器的函数或者demo?

网友A:
可以的。
[每个STM32系列都有相关寄存器和应用函数。以G0系列为例:

  __HAL_RCC_APB1_FORCE_RESET();
  __HAL_RCC_APB1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APB2_FORCE_RESET();
  __HAL_RCC_APB2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AHB_FORCE_RESET();
  __HAL_RCC_AHB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IOP_FORCE_RESET();
  __HAL_RCC_IOP_RELEASE_RESET();

话说STM32外设复位

网友B:
没这么用过,一般都是初始化之后,就不复位了,正常使用了就

网友C:
为啥你要跳转之后全清啊?应该用不到吧

网友D:
一般情况不需要复位所有寄存器的,因为重启就会复位所有了

网友E:
你用到啥外设,初始化一下不就行了么,根本不需要复位所有吧

网友F:
个人觉得你清理寄存器的操作有点没太大意义

网友G:
对于STM32微控制器,通常可以使用HAL库中提供的函数来进行寄存器的复位和初始化。

网友H: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void);感觉这个就行吧

网友I:
你也可以查看ST官方提供的例程和文档,以了解如何进行寄存器的复位和初始化。

网友J:
直接全部清理一下不行吗?你跳转之前不会重启的吗?

网友K:
我基本上是不会清理寄存器,直接初始化一下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