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431ADC时钟不稳定

楼主(2023-12-29):
前提:可以确认的是外部条件没有变化。
问题:开机后不复位的情况下,ADC_DMA读取值几乎相同,而每次重新复位后,ADC_DMA读出来的值差别较大。在采用ADC同步时钟时钟时,无论如何多次复位,ADC值相差不大,但是采用PLL异步时钟,复位后有概率ADC采样值发生偏差(所以我怀疑复位后ADC时钟出现了问题)。
补充:问题芯片具体是L431RCT6,我还有一块L431CCT6的芯片,同样的配置,同样的代码逻辑,ADC采样值就很准确且稳定。
以下是时钟树与ADC配置(PLL时钟)

网友A:
会不会你芯片时钟系统本身配置得有问题。

我这边用同样芯片测试 不管选择同步时钟还是异步时钟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另外,你的ADC做了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