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关于STM32G030的串口2问题

楼主(2023-12-29):
我在用stm32cubemax生成的串口程序,我用按键实现按一次发一次数据,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我发现发出的数据产生了错位,我第二次按下发送的是第一次按下发送的数据,第一次按下发送的数据是无效的数据。
如图是主函数的循环按键发送程序,第二按键判断是自己直接对TDR寄存器写数据,发现效果与第一个官方库一样的效果。
这个是生成的串口配置函数,希望大佬能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A:
估计是你按键函数方面有点问题吧

网友B:
你每次仿真的时候能进入到串口发送的函数么?

网友C:
正常来说,你读取IO的函数要加个防抖的操作才行

网友D:
一般来说你串口要是配置的缓冲不对,好像会容易发生,发送数据错误的问题

网友E:
看操作流程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F:
你第一次发送的内容是啥?是乱码么?还是啥也没有?

网友G:
我怀疑是误触发了按键读取函数?我猜是这样

网友H:
你加个delay试试,在重新读一下IO,就应该稳定了

网友I:
直接找个官方的例程,抄一下如何串口发送呗,我觉得应该不难吧

网友J:
直接寄存器和你调用串口发送来说应该是一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