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的HAL库开发,串口1的代码好像生成有问题

楼主(2023-12-29):
让其生成USART1的串口代码好像有问题,我试了不是USART,UART的代码好像可以生成

网友A:
估计你cubemx没配置对吧

网友B:
在这个MP135楼主还用裸机开发啊?

网友C:
一般不会串口1不好用的,可以看看你的cubemx配置的工程么?

网友D:
应该不会这样,我觉得是你配置没对吧

网友E:
你看看官方的demo,串口这块这么写的

网友F:
是不是这组串口有usart和uart2个功能,你需要复用正确才行?

网友G:
感觉不应该会有问题啊,ST的难道串口还能不OK了么

网友H:
这函数好像让你自己添加串口的初始化代码是吧

网友I:
你是不是用cubemx没配置好啊?没勾选引脚啥的?

网友J:
直接用例程,直接复制一份就好了,功能肯定能好使,就是不知你哪里配置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