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遇到芯片被锁住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3-12-29):
使用MM32 minilink下载器,烧录一次后,后续烧录都会失败,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FLASH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FLASH读保护

下载的样例是flash 读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的样例是flash 读保护

那不就对了嘛,你开了保护,SWD读取不了芯片信息了,握手协议通不过。

网友B:
这种可以用ISP编程来擦除芯片恢复SW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对了嘛,你开了保护,SWD读取不了芯片信息了,握手协议通不过。

目前通过擦除flash解决,但是擦除的过程工程会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用ISP编程来擦除芯片恢复SWD功能

嗯嗯,谢谢

网友C:
通过编程器或下载线,将芯片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再重新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编程器或下载线,将芯片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再重新编程。

怎么恢复到出厂设置呢,恢复出厂设置的意思是擦除芯片吗

网友D:
这通常可以解决由于程序或配置错误导致的芯片被锁住的问题。

网友E: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过高,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通过JTAG或SWD接口将芯片与开发板连接;然后,利用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打开芯片;接着,在“Option Bytes”选项卡中,将“RDP”设置为“Level 0”;最后,点击“Apply”按钮。

网友G:
以通过硬件复位(如使用复位按钮)或软件复位(如通过特定的引脚组合)来实现。

网友H:
可以使用专用的烧录器将写保护码擦除。

网友I:
可以使用JTAG或SWD接口进行解锁。

网友J:
可能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帮助您解决单片机芯片被锁住的问题。

网友K:
可能需要使用专门的解锁工具如J-Link S

网友L:
使用JTAG接口进行芯片解锁

网友M:
需要确定芯片被锁住的原因。可能的原因包括密码错误、编程器故障、编程过程中的错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通过硬件复位(如使用复位按钮)或软件复位(如通过特定的引脚组合)来实现。 ...

复位键后还是不行

网友N:
尝试将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拉低一段时间,然后释放,看看是否可以解锁

网友O:
使用编程器或下载线将新的程序或配置下载到单片机芯片中,覆盖原有的程序或配置

网友P: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尝试对芯片进行解密。

网友Q:
对于一般的锁死情况,下载程序进入DEBUG可以识别到芯片但是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R:
可以尝试将被锁死的单片机接入最小系统或者开发板中

网友O:
如果单片机支持JTAG或SW调试,可以尝试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编程或读取程序,看看是否可以解锁。

网友P:
改BOOT0和BOOT1的设置,让内部程序不运行,然后再重新下载其他程序

网友S:
如果外部电路存在问题,可能导致芯片被锁住

网友T:
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编程器对芯片进行编程。

网友U:
部分MCU可以通过特殊方式恢复熔丝位以允许重新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U:
部分MCU可以通过特殊方式恢复熔丝位以允许重新烧录

怎么恢复熔丝位呢?

网友V:
可以利用jtag或者swd接口举行解锁。

网友W: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过高,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故障。

网友X:
使用专用编程器或者调试工具进行解锁操作

网友Y:
这可以使用ISP编程来擦除芯片并恢复SWD功能

网友Z:
尝试降低微控制器的复位引脚一段时间,然后释放,看是否可以解锁

网友AA:
大概必要利用专门的解锁东西如j-links

网友AB(2024-02-02):
使用编程器或下载电缆将新的程序或配置下载到微控制器芯片,覆盖现有的程序或配置

网友AC:
以经由过程硬件复位(如利用复位按钮)或者软件复位(如经由过程特定的io组合)来实现。

网友AD:
设置了flash写保护了吧

网友AE:
这凡是可以办理因为步伐或者设置装备摆设毛病致使的芯片被锁住的問題。

网友AF:
您可以使用专用刻录机来擦除写保护代码。

网友AG:
修改boot0以及boot1的设置,让内部步伐不运行,然后再从新downloader其他步伐

网友AH:
在某些环境下,可以测验考试对于芯片举行解密。

网友AI:
大概具备更丰硕的履历以及专业知识,可以或许帮忙您办理嵌入式芯片被锁住的問題。

网友AJ:
锁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