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PCB焊接后板面有锡珠怎么处理?

楼主(2023-12-29):
PCB焊接后板面有锡珠怎么处理?
在PCBA制造过程中,会在PCB上留下一些不良现象,如焊锡珠,焊锡珠是指在PCB电路板组装后,焊盘上或背面金属层上出现的小球形或点状焊锡。如果这些焊锡珠不处理,会导致设备故障和影响电路板的使用寿命。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SMT焊接后PCB板面有锡珠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该怎么办。
1感应熔敷
当在电路板上使用感应加热时,焊锡球可能会形成在PCB上。这是由于熔池的不稳定性和电路板的温度不一致性造成的。当电路板中的感应加热过高时,会使焊盘或背面金属层的熔点降低,导致焊锡珠形成。

2卷入
在电路板组装期间,有时PCB板可能会发生变形或错位,导致焊料进入错误的位置。这也会导致焊锡珠形成。

3焊接返修
电路板在SMT加工过程中经常有时候需要进行焊接返修,如果返修得不当,就会导致焊盘上出现焊锡珠。
当SMT贴片生产过程中的焊锡珠出现后,我们应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来处理这类问题,以确保电路板的质量,英特丽提供以下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1机械处理
最常见的焊锡珠处理方法是机械处理,可以使用吸锡器和焊锡银线进行处理。使用吸锡器将焊锡珠吸走,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使用焊锡银线时,在焊盘上加热,将会熔化并吸附焊锡球。

2光学检查和红外线显微镜检查
机械处理不足以解决问题时,我们可以通过光学检查或红外线显微镜来检查焊锡球的位置和形状。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找出焊锡球的位置,并进行有效的处理。

3加强控制和检查
加强控制和检查是预防SMT生产中焊锡球形成的最好方法,可以防止焊盘淋零或卷起等情况的出现。

以上内容来自英特丽,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可关注JIT英特丽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