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的IO口复用

楼主:
以XMC1302为例,当作为数字IO口复用时,参考下图:

修改对应IO口的Pn_IOCR寄存器就可以选择复用输出了,同一时刻只能作为一个外设的输出,但是可以通过ALTIN作为多个外设的输入。
作为模拟IO输入时,可以同时作为多个外设的输入(比如同时作为比较器的输入和ADC的输入),并且不需要去配置IO口寄存器,只需要配置外设。

网友A(2024-01-03):
XMC(X-CUBE-ME)是STM32家族中的一个模块,用于实现硬件加速和功能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