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ADC测试之基准电压电路设计

楼主:
ADC测试之基准电压电路设计
前段时间接到一个测试动态ADC的测试需求,这个测试板对基准电压的要求较高,最原始的需求是要输出一个3.3V1.65V的基准电压的方案。去查阅资料后整理出来了两种方案,整理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方案1:一个基准源+分压器+缓冲器

这个方案,MAX6043BAUT33是一颗低温票的3.3V基准芯片,U3LMV831缓冲放大器。R1R2是两个高精度低温漂的电阻。该方案可以根据需求灵活的输出不同的基准电压,而且缓冲器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并且两个基准输出具有良好的温漂跟踪性能。缺点是需要较多的元器件,对于需要布局紧密的PCB来讲很不友好,且由于是采用电阻分压器的方式实现输出VBIAS,精度没有直接用基准芯片输出的精度高。
下表列出了关键器件的参数,具体参数可以参考手册

方案2REF2033输出双基准电压

该方案REF2033AIDDCR是一颗低温漂的双输出电压基准芯片,使用该方案可以准确输出3.3V1.65V的基准电压,而且初始精度高,因为是单芯片解决方案,成本较低,而且占用PCB面积小。缺点是输出电压不可调。
下表列出了关键器件的参数,具体参数可以参考数据手册
在具体应用中,工程师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方案

网友A(2024-01-03):
第二种方案成本要低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案成本要低一些吧

需要看实际使用情况,有时测试ADC需要多个不同的基准电压,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换分压电阻实现不同基准电压输出,方案二就只能输出固定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