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串口偶校验?是否配置一下就完了?

楼主(2023-12-29):
HC32F460串口偶校验?是否配置一下就完了? 是否偶校验的那一位发送的时候自动添加的?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吗? 看官方PDF,只有奇偶校验的设置,没看到发送数据时,校验位填写的bit位的地方呀?

网友A:
对于HC32F460的串口配置,要启用偶校验,你需要在相关的串口配置寄存器中进行设置。具体来说,你需要在设置串口数据格式(例如8位数据,无奇偶校验,1停止位)的同时,启用偶校验位。这样,在发送数据时,硬件会自动处理偶校验位的添加。

但是,仅仅配置串口为偶校验模式并不足以保证通信的可靠性。为了提高通信的鲁棒性,你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错误检测和纠正的方法,例如奇偶校验、帧校验序列(如CRC)等。

网友B(2024-02-06):
串口校验的话确实是硬件自动添加上的吧

网友C:
串口的奇偶校验通常是由通信设备的配置来确定的,而不是自动添加的

网友D:
在串口通信中,奇偶校验是一种用于检测和纠正数据传输中错误的方法

网友E:
奇偶校验位会根据数据位中的1的个数来确定是奇校验还是偶校验,然后将校验位添加到数据中一起传输。接收端会根据奇偶校验位来验证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通信设备(比如计算机、微控制器、调制解调器等)会根据通信协议和需求来配置串口的奇偶校验方式

网友G:
通常情况下,奇偶校验可以被设置为"无校验"、"奇校验"或者"偶校验"。这些设置通常由通信协议或者通信设备的驱动程序来确定,而不是自动添加的

网友H:
要确保串口通信中的奇偶校验设置正确,需要在通信设备的配置中明确指定奇偶校验方式

网友I:
我觉得主要是硬件配置和上位机配置一致就行

网友J:
估计是你设置好之后,就可以不用管了

网友K:
这都是自动校验的,不用管就行了

网友L(2024-07-31):
在HC32F460系列微控制器上配置串口进行偶校验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只需要在初始化UART时设置相应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