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为什么在切断MOSFET时,反并联二极管可以提高开关速度?

楼主(2023-12-30):
  • 当MOSFET的漏极和源极之间没有反并联二极管时,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感可能会形成一个带有反向极性的电压。
  • 在切断MOSFET时,这个电压可能导致较长的关断时间。
  • 反并联二极管提供了一条绕过这个电感的通道,可以更快地切断MOSFET。

网友A:
确实,漏极和源极之间形成的电感可能导致一个带有反向极性的电压,这可能在切断MOSFET时引起问题。通过反并联二极管,可以提供一个绕过这个电感的通道,从而更快地切断MOSFET,有效减少关断时间。这是一个在电路设计中优化MOSFET开关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