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为什么在使用CAN2.0网络时,报文数据量可能会急剧增加?

楼主(2023-12-30):
为什么在使用CAN2.0网络时,报文数据量可能会急剧增加?、

跟网关链接有关系吗?

网友A(2024-02-02):
这里所谓的急剧的增加 增加的内容是什么呢

网友B:
楼主是从哪个版本改为使用2.0版本的呢

网友C:
这里的增加的报文指的是公共信息吗

网友D:
需要看是哪种报文数量变多  另外是不是由于can总线的特点所决定的

网友E: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楼主的初始化以及代码处理有关系

网友F:
估计可能是can总线通讯协议所特有的吧

网友G:
节点数量增加了?

网友H:
如果每个节点发送数据的频率增加,那么网络中的数据量也会相应增加。例如,如果传感器需要更频繁地发送数据以提供实时信息,那么网络中的数据量就会增加。

网友I:
可能是数据长度增加

网友J:
如果网络中出现错误,或者某些报文没有被正确接收,那么可能需要重传这些报文。这也会增加网络中的数据量。